又一个航嘉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5-04-24):
上电后有待机5付电压。短接绿黑线后测无3.3付和5付,测量12付时是这样的(12.13付  11.51  10.96  9.4  8.5------最后0付,大约20到30几秒的时间)
两个大电容鼓包了,3.3付和5付的滤波电容也鼓包了  这些电容还没漏液
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毛病在哪里?

网友A:
鼓包的电容先不要换。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用交流表测试一下电容后面有多少交流成分。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鼓包电容造成的输出不正常。然后对症下药。尽量不要换鼓包的电容,一来费钱,二来麻烦。三来修好了没意思。这样不换电容修起来有意思。能深刻有印象的记忆。

网友:
电容鼓包了你还不换掉。换掉全部鼓包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换掉鼓包的电容在检测。

网友:
不漏液不代表它还是好的 有的电容干枯了

网友B:
测试3v和5v所公用的部分

网友:
遇到怀孕的电容,习惯性的动作是拿起新电容和烙铁,当然有时拿起的不是烙铁而是热风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3v和5v所公用的部分

公用部分是哪里?是稳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用部分是哪里?是稳压吗

整流部分和变压器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的电容先不要换。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用交流表测试一下电容后面有多少交流成分。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鼓 ...

电容后面有多少交流成分啥意思?

网友:
主电源的电压输出保护了

网友D:
先换电容  不行,在开机瞬间所有电压,看哪路电压最低    不行在换 高压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的电容先不要换。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用交流表测试一下电容后面有多少交流成分。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鼓 ...

这是个办法,我都是遇到鼓包的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电容  不行,在开机瞬间所有电压,看哪路电压最低    不行在换 高压块!!!

看看二楼的建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的电容先不要换。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用交流表测试一下电容后面有多少交流成分。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鼓 ...

从来没有想这么多,谢谢分享

网友:
换电坏电容最重要!-

网友:
其实二楼建议是不错的,不过前提是你得会示波器和有示波器才行,一般人都没有这设备吧?我还是建议你用观察法把鼓包的电容先换了,然后在220V输入端串联60W灯泡上去观察通电后灯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