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屏幕闪,暗屏 修复

楼主(2015-04-24):
今天是怎么了。全是显示故障,刚修复一台联想Y460C的白屏机器,又来一台DELL M5010显示闪烁,时而无显示。。

拆机查。屏供电3.3v正常,LED背光供电19v正常,背光开机BL-ON的3.3v正常,无意看到背光的pwm,测量。电压在0.75v左右波动。。。

又是一个排线故障的机器,哈哈。。

果断连接屏街口的35和36脚。背光稳定了,烧机2小时,看了部高清电影。OK了。

发此贴意在抛砖引玉,欢迎各位高手来指教和交流。。。

网友:
暗屏比较好修,查供电,亮度调节,亮度开启信号就可以修好

网友:
捡到,好机器

网友A:
这种 必须说明 亮度调节不能发挥作用……

网友B:
建议LZ不要这样修机器,会有某些功能不能用,也未必一定稳定,建议踏踏实实的找问题修出来

网友:
我修这样的故障都会同客户说明,这样是多少钱,换排线是多少钱,结果很多客户选择省钱的。

网友:
一般客户都能接受,但不知寿命怎样

网友:
挺好 我也喜欢一些简单的东西 秒杀才是王道

网友:
要把图纸发出来看

网友:
能用多久

网友:
LED灯条有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秒杀呀

网友:
这种我一般是短接屏上面的这两个信号

网友:
有时这样修会快一点,

网友:
现在的客户修机都讲便宜能用,你给他说换这换哪的他反而觉得你在骗他钱,把故障给他说大。总之便宜能用客户就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必须说明 亮度调节不能发挥作用……

只是借了根NC线,不影响功能吧?

网友:
DELL 的好  上次报警 屏没反应 原来是屏线松了

网友C:
高手,简直是秒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简直是秒杀呀

高手谈不上,只是有点维修液晶屏的经验而已。。。您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LZ不要这样修机器,会有某些功能不能用,也未必一定稳定,建议踏踏实实的找问题修出来

谢谢您的指教,只是过程中和客户已经说明,亮度不可调,其他的隐患应该不大吧。。。

期待您的指教。。。

网友:
也就是会点简单的故障维修而已。。。大家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