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维修经验,新手,不好不要喷了

楼主(2015-04-24):
植珠大家都会,0.4以上的相信都没问题,但是0.35的一定有很多同行感到头痛。珠子小还密,而且现在HM5以上的桥都是0.35的,伤不起啊,相信很多人都不想植而直接买新的。这里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经验。
0.35的有两方法,一种是珠子放好后把钢网拿掉再用风枪吹,这里关键在于焊油一定要少,我都是用刷子刷一层油再用纸巾轻轻擦一下,这方法对于老手来说可能好操作,对于新手可能把握不了,因为拿钢网时很容易珠子就偏了。下面说说不拿钢网操作的要点。因为钢网薄,用风枪吹钢网很容易变形导致失败,这也是老手用第一种方法的原因吧。教大家一个要点。涂了焊油以后用纸巾把芯片上的焊油擦一遍,只要有一薄薄的一层就好了,这样再吹钢网就不容易变形了。本人百试百灵。没有失手过。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回复自己的吗

网友A:
0.35的球我都不知道植了多少了,基本都是一次性搞定的,连个球都不用补,不过楼主的这个方法也不错,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手去涂抹,个人觉得最合适的涂抹量,轻轻拿起钢网勉强不掉芯片为最佳(0.35),多了锡珠移动致连珠,少了锡珠不能回滚到引脚上。还有个人经验,除非在料板上拆桥,HM55以后的桥基本只能更换,没有一例重植好的。

网友:
这种桥买新的是方便,但拆下的不验证一下不死心

网友:
楼主的方法   新手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样吹久了也会导致钢网变形的,还是提倡拿掉钢网再吹

网友:
第一种多练就好了

网友:
个人看来其实 桥难植株的最大难点在于 珠子太小了 0.35
和0.5的比 需要看好 摆好 吹好 ……

鼓励发表有个人经验的东西

网友B:
问个问题,55的桥从拆下来到植好珠,你们要多少时间

网友:
新手表示比登天还难

网友:
珠子太小,有时候一个孔里面进2个珠子,还需要取出来,确实麻烦

网友:
好经验,下次试试看。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 新手可以借鉴

网友:
师傅教的 用镊子按住一边加热了 再加热另一边 镊子不要松开 轻轻按住钢网 都融了 拿下再加热就可以取出股钢网

网友:
楼主好人,分享的好到位

网友:
新手可以借鉴下,老手一般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
多植有好了,孰能生巧,楼主的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C:
我的钢网都变型了。。。。。。。

网友D:
HM55 HM65虽说都是0.35的, 但个人都是用0.40去做,珠子放在钢网上,刚刚好,不会由于大一点吹不下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55的桥从拆下来到植好珠,你们要多少时间

20分钟吧大概,没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5的球我都不知道植了多少了,基本都是一次性搞定的,连个球都不用补,不过楼主的这个方法也不错,值得新 ...

版主是如何做到的,指点一下,我做0.5以上都是一次搞定,以下的就是不好搞,有时珠子还掉不下去,粘在钢网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M55 HM65虽说都是0.35的, 但个人都是用0.40去做,珠子放在钢网上,刚刚好,不会由于大一点吹不 ...

我都是0.4用0.35的做,有时吹不下去,一拿钢网就粘在钢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钢网都变型了。。。。。。。

谁的都会变形,又不是钢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0分钟吧大概,没计过

真是够快的啊,我以前也是很快,现在量小了,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够快的啊,我以前也是很快,现在量小了,生了

也是慢慢练的

网友:
我以前也是天天拆机装机,天天植珠,做桥,现在自己干了,量小了,很少做桥了,0.4以下的桥不好做了,有时做两三次,有时补两三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0.4用0.35的做,有时吹不下去,一拿钢网就粘在钢网上

而且还有时候掉了一颗,没补好,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还有时候掉了一颗,没补好,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是啊,还有时为了补一颗搞到周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