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极本NP530U4C 触发不亮故障

楼主(2015-04-24):
接修一台三星超极本NP530U4C ,触发不亮故障,去掉电池,用稳压电源开机,稳定在260mA的电流。求各位大神指教维修思路。。

网友:
260MA  ===0.26???供电没出全吧  查供电吧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先修供电吧 实在不行还南桥试试

网友:
看看电压那些没有

网友:
2楼正解。 查供电。那个供电没出来  没图纸就查芯片数据手册。大概都知道些

网友:
超级本达到了 0.26
简单排查下供电吧  没有图纸 ?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EC资料和主板资料
特补充求助
板号:BA41-02014A,EC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