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T1953WF显示器屏幕下半部屏闪,2分钟后正常显示

楼主(2015-04-24):
这两天一直在捣鼓这台联想19寸的显示器(LT1952WF),单位的一台机子上,换新显示器了,这台不要了。主要是练练手,不能解决也不要紧。在网上订了一批电容,含电源板和驱动板常规电容。钱不多,一起大概40多元。收到后逐一换上,有的说闪屏和450V 100VF的电容有关。所以将电源板和驱动板的电源按原来的大小全部更换依然闪屏,补焊了液晶屏驱动芯片等,故障依旧。接笔记本外接VGA接口,有显示,下半部仍闪,索性让他这样。过了两分钟左右,闪动由频繁的很多横线闪到逐渐减少横线,到最好向我们手机手指切换效果一样,往下推到底不闪了,屏幕显示正常了。我试着按下显示器开关先关掉,再开机,重复上述动作。我现在也找不到症结在哪里。真是屏坏了吗?如果屏坏为何开机闪跳2分钟后正常呢,只要不关显示屏或睡眠,都会一直正常显示。我准备在网上订一块电源板或驱动板的,但没有,只有LT1953WA的,接口有区别,通用板没有试。边上又没有代换的原件,如屏线和驱动板、电源板等。所以请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各位了!顺便拍了开始闪跳和正常后的两张照片。

网友:
这张是正常显示的照片。上面两张都是在闪的。

网友:
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源和驱动板照片

网友:
你好!电容都换了,不过只换了大的,如小米粒一样的没换,也不知道哪个坏了

网友:
屏不稳定,难搞啦。

网友:
有没有用代用板试试是不是屏问题。屏线可以考虑看看

网友:
这个你上网订个通用板,试试就出来了啊,这个你说的情况不好说啊,但是估计是板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不是屏。跟你想的一样,如果是屏,两分钟后就不能显示正常!感觉还是哪个芯片本身不良,但不是坏!

网友:
还是屏的事,,估计要用专业设备了。。。

网友:
灯管接头接触不良时也要出现拉丝干扰,

网友:
用备用灯管一个一个试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点,屏线也清洁固定一下

网友:
这个还是屏的问题,我遇到过几个这种情况,,一点点线 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