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B1930NW【显示器图像偏移】,怎样修复?

楼主(2015-04-24):
三星B1930NW【显示器图像偏移】,怎样修复?如图1,字体后面的景一样

按了AUTO键显示器一条没显示了

补充内容 (2015-8-6 11:47):
解决了,真的是线的问题,该版关闭了,我回复不了。感谢谢各位的回复

补充内容 (2016-1-4 00:06):
是VGA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换屏线,或者移动调屏看看

网友:
刷刷会不会好

网友A:
这个是重影,大部分是驱动板的问题,先换VGA线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重影,大部分是驱动板的问题,先换VGA线试一试。

驱动板的话,怎么修啊?只能换驱动板吗?机我都拆了。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怎么刷刷啊?

网友:
感谢各位,原来,真的是VGA线问题,不敢相信。显示器我都拆了

网友:
刷MCU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