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的开机黑屏故障

楼主(2015-04-24):
有时候开机黑屏,每次开机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都上有2.多安,但是还是黑屏,有时候接外显就能开机,能进系统,求大神指导工作

网友:
cpu  座  或者 北桥 虚焊

网友A:
just check lvds connector section then u find a problem

网友:
多半是显卡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电流都2安多了肯定是显卡啊。

网友:
北桥出问题最多,也有个别是显卡或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just check lvds connector section then u find a problem

这哥们我琢磨着应该说的是“尝试打下LVDS的阻值,并且在里面找出故障”吧?

网友:
多的美不胜收,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一样的故障  显卡 上BGA  亮机

网友:
有个步骤吗??先检查哪个再检查哪个捏?????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吗

网友:
多半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 不 是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修显卡吧 加焊下试试

网友:
楼主和我的问题不一样,我的是加焊北桥亮机了但是只要一显示xp画面就掉电。。。郁闷了然后又把显卡加焊了,跟悲剧现在蓝屏了。。。

网友:
有些华硕的显卡必须要直接换掉才有效果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北桥导着来

网友:
AMD的先干北桥在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