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基础

楼主(2015-04-24):
                    笔记本基础元件
电容 字母c
无极性    —||—   和有极性    —|(—
作用:滤波电容,一端接地的。耦合电容,传输信号。 谐振电容在晶振旁边,隔直流。升压电容,把低压变高压。
好坏判断:用蜂鸣档测 电容的两端,不通就是好的。
代换:无极性电容,除偶合电容和升压电容外,其他的电容大小差不多即可代换。
      有极性电容,耐压值和容量大于或等于原电容即可,
电感   字母L
作用  储能元件,把电能转化为磁能储存把磁能转化为电能释放出来。也有保险作用
好坏判断:用蜂鸣档或二极管档红黑表笔夹着电感测量为零正常。
代换:贴片电感找相同大小的替换,有些电路也可以直连。
    线圈电感一般要找相同大小,相同匝数的替换,也可以用大小匝数相近的替换。
电阻    字母R    排阻用RN表示
普通电阻误差百分之五,精密电阻百分之一。
作用:上拉和下拉电阻(一般都是上拉,下拉不多)分压分流,保护的作用
好坏判断:二极管档,测量数值一样为正常,数值无穷大就是坏的。
热敏电阻,电阻高,温度低    电阻低,温度高:
串联并联分压:总连=R1+R2  电压×(R2/R1+R2)
代换:精密电阻原值代换。一般电阻阻值一样即可。
晶振  字母xy    -|口|-
作用 时钟频率  分布在EC  网卡25mHz  桥32.768khz        时钟14.318mhz
判断好坏: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在工作时的波形或频率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晶振的两端,如果显示‘1’为正常,如有读数值则损坏。(在主板上测应有1000以上的数值就是无穷大)
    对地打阻值,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分别测晶振的两个角,数值在300到800之间为正常,而且两组数应相等。
    电压测量法:加点,用万用表直流20v电压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分别接晶振的两脚,两脚对地电压不一样为正常。
代换:原值代换,不能有偏差。
二极管  字母  D
作用:具有单向导电特性,只能从正走向负。带横线的为负
常见型号:
硅管  正向压降0.7伏  锗管  正向压降0.3伏(大多数使用硅管)
肖特基二极管,用于主板的RTC电路,用以实现有电池或待机电压为RTC电路供电,常见型号有L43,L44,KL3,WW1,BAT54等
钳位二极管:一般在USB接口旁边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固态半导体元件,可以直接把电能转换为光能。
普通二极管(导通作用)稳压二极管(保护作用,电压升高后击穿,保护后边电路)
好坏判断:两表笔轻轻夹着两级,阻值为零或正反测阻值无穷大就是坏的。
代换: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了。
三极管  字母符号  Q
作用:电流控制型 属于开关器件
区分:用万用表,红表笔接B级,黑表笔各测CE,有300到800之间的阻值,为NPN
       反之,黑表笔接B级,红表笔测CE,有300到800 之间的阻值,为PNP
导通条件:NPN,B大于E极0.7v,CE完全导通。   PNP,B小于E极0,7v,CE完全导通
好坏判断:只有BC和BE两组数,CE不相通就是好的。
代换:同型号代换。NPN代换NPN,PNP代换PNP
场管  字母Q   MOS场效应管
作用:电压控制型
区分:用万用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级,有300到800之间的阻值,为N沟道MOS管。
     反之,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有300到800之间的阻值,为P沟道MOS管。
好坏判断:不管什么管,两极或三极通就是坏的。
代换:同型号同沟道代换

网友:
收藏下,这个虽然是基础,但是我老记不住!

网友:
收藏没事复习一下下

网友(2015-08-28):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先学习一下

网友(2016-04-24):
有没有基础的方框图,那个最好

网友(2016-11-07):
需要反复多次才可以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