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仙进麻烦进来帮小弟看看这两个电阻是多少欧的

楼主(2015-04-24):
左边:橙、绿、银、棕、金
右边:棕、黄、银、金、金

网友:
第三环按理说无金银的,但这里是,只有请大侠出山了。

网友:
一般直接用表,没耐心数

网友:
奇葩,有效数环不应该有金银色的,,,所以我估计要么你把它当四环的来认认看

网友:
大哥 左边:橙、绿、银、棕、金   你的颜色不对吧 你是色盲
应该是 橙、绿、白、棕、金
3.58 欧姆 误差 5%

右边:棕、黄、银、金、金
应该是 橙、绿、白、棕、金
14.90 欧姆  误差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