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救

楼主(2015-04-24):
我只想问下 仁宝笔记本主板的+3VS是从哪里转换出来的,全版+3VS没有 不知道要从哪下手,3V和5V芯片那边输出3V和5V,主板版号是LA-5891P

补充内容 (2015-4-25 19:50):
+3VS找到了,可是susp这个是电压应该在多少V呢? 我测的是5V……

网友A:
5891p    +3vs在这里转出来的  由待机3V  转换的

网友:
Pebgiifdohff

蝴蝶君86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91p    +3vs在这里转出来的  由待机3V  转换的

这是作死的节奏么, 这台机子2修IO 我换过 IO断脚我也飞线了 是不是我要悲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作死的节奏么, 这台机子2修IO 我换过 IO断脚我也飞线了 是不是我要悲剧了

查+vsb来源啊  还有 SUSP怎么会是5V呢 你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vsb来源啊  还有 SUSP怎么会是5V呢 你搞错了吧

2修机子问题严重 ,刚 可调电源上起来待机电流过高,发现BCM57780A坏了 更换好,看到上家EC动过,而且还掉脚了,我更换 补线了 待机正常了 可是还是不触发,这个电压我是上可调电源直接测试出的结果……

网友D:
就是通过+3VALW传换来的。

网友E:
还是ec有问题 要不就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ec有问题 要不就是io

EC我换新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通过+3VALW传换来的。

转换知道了 可是susp估计出问题 了 VSBP转换点PJ11有19V电压 ,可是VSB没电压

网友:
3VS 就是大家说的2级电压    一般都是待机电压装换的

网友:
在3VALW  转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vsb来源啊  还有 SUSP怎么会是5V呢 你搞错了吧

+VSB是从+VSBP转换过来的  +VSBP有19V, SUSP不知道上哪查,小白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