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梅捷SY_N78GM3_RL不跑码复位灯偶闪

楼主(2015-04-24):
     今天一客户抱来主机说开不了机,一番检查后发现是主板问题,不跑码复位灯偶尔会亮一下。拆下主板是块梅捷AMD单桥的板子,

不跑码复位灯偶尔会亮又是AMD单桥这种情况一般是桥问题,所以还是没抱有多大希望,首先外观检查没发现异常,再就是供电、时钟、复位、总线依次查呗,测各供电到内存时发现问题,内存的供电为1.68,(三代内存应该是1.5V)偶尔会达到1.7V时瞬间掉为0V复位会亮一下这肯定不正常,又是内存供电问题肯定必杀了;

内存供电是由RT8105控制输出的,要么芯片坏要么反馈电路有问题,电容MOS管应该可能性不大,先查反馈吧,测6脚有0.8V电压,没问题,从6脚跑线得知0.8V是由Vout经R3/R2分压后得到的,0.8V基准没问题那问题肯定出在2个电阻上,

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电阻的阻值,所以只能拆下测量了,果然测出了问题2.24K/2.46K计算了一下刚好是1.678V,是电阻变值导致输出电压偏高,

复位灯亮是因为电压高到一定的值7脚的过压保护起了作用导致2脚4脚输出关闭,内存供电为0所致。分别找了 个1.1K/1K的电阻换上,测内存供电1.5V正常,且跑码亮机。

网友A:
楼主啊,图中不是已经标明是32和68欧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图中不是已经标明是32和68欧了吗?

那是芯片的数据手册中的参考图,没找到此板的电路图。

网友C:
你这个内存是几代的,内存供电应该是多少的啊?

网友:
  我也有块这板子 放弃了 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内存是几代的,内存供电应该是多少的啊?

三代的  1.5V

网友:
哦,那就是DDR3内存供电 电压 太高  出问题了。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D:
应该是R3阻值变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R3阻值变大了。

不知道原来的实际阻值是多少,现在的电阻都不标了,换个电阻费老鼻子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原来的实际阻值是多少,现在的电阻都不标了,换个电阻费老鼻子劲

也是,反正R2R3的比值对了就行。

网友E:
查电阻真没耐心  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芯片的数据手册中的参考图,没找到此板的电路图。

三代的,1.5v

网友:
不错嘛,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电阻真没耐心  直接换板

一般我只修到桥,其他问题还尽量修吧,必定买买也要100来块的

网友F:
我就想问下,为什么反馈正常了,还想到去测这两个电阻??
0.8V正常,应该说明电阻没有问题吧!!!没跟上楼主的思路

网友:
我范糊涂了,我的错,楼主的的意思,暂且电压高不管,1.68V就1.68V把这两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算出了0.8V,说明了电阻确实是有问题,不过你最后换的的上拉电阻1K,下拉电阻1.1K,算出了电压是0.786V,接近于0.8V,算是正常的!!!上次我修到个总线桥供电是采用324,找个精密电阻硬是三天没找到,最后还是两个电阻一起换了!!!!0402电阻真够坑爹的,特别是精密电阻,要想找到一样一样的,更是难上加难!!!!你过你发的帖子,没有写出你分析的过程!

网友G:
思路清晰,楼主理论强大,有一点疑惑,楼主是用什么快速的方法找到1.1K 1K电阻来代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问下,为什么反馈正常了,还想到去测这两个电阻??
0.8V正常,应该说明电阻没有问题吧!!!没跟上 ...

这里的0.8V应该是芯片6脚内部产生的.与这两个串联分压电阻无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思路清晰,楼主理论强大,有一点疑惑,楼主是用什么快速的方法找到1.1K 1K电阻来代换的呢

可以用电阻分压计算公式来推算得知.在R3电阻阻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增加R2的阻值来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电阻分压计算公式来推算得知.在R3电阻阻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增加R2的阻值来解决故障.

芯片6脚还是0.8V的话用电阻分压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