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断电

楼主(2015-04-24):
台式机。电源600W,开机半个小时左右断次电。不使用也会断电。但是把显卡取掉就不断电了。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测下温度喽,或者显卡的问题,600w电源应该是功率够了

网友:
取下显卡不断电,换个显卡式式,看还断不断电,若是不断电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是山寨的吗?

网友:
实际600的话,一定是够用了,看一下显卡的温度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