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山寨版好郁闷啊

楼主(2015-04-24):
今天接到一块AMD的山寨板子        不触发    IO是W83627EHG    61脚待机供电只有3.2V  68脚无电压    开关针有3.3V       67脚有3.2V    开关针一脚接的IO68脚      二脚不接地的     不知道怎么修     新手啊   学了半年了修的板不超过10块   悲剧啊

网友A:
还有我短接绿线是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查 5VSB 脚 因为没有被拉低。。

网友B:
故障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以进系统!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故障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以进系统!这是什么逻辑

那应该叫什么呢     不是按开关脚不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短接绿线是可以进系统的

不是的吧  短接绿线就是强行开机,都不会跑马还能进系统????

网友A:
短接绿线会跑马的    按开关脚没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会跑马的    按开关脚没有反应的

把开关移到短接处,行不行

网友:
按时序来查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叫什么呢     不是按开关脚不触发吗

.我不知道叫什么,我就感觉很蹊跷,没遇到过!但是短接能进系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

网友:
按开机电路一步步来查下去看看?

网友:
短接开关脚,IO68脚有变化吗?

网友:
不触发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飞了一条线          换了个IO搞定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啊           山寨版太烦了

网友:
找图纸你就修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