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不联机,显示未能识别UBS

楼主(2015-04-24):
目测入水机,更换U2,Q2,重置大电源后,正常开机电流 黑屏,但无法联机电脑刷机!
测量了下 好像并无断线的地方, 实在无从下手,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黑屏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大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大电源啊,再做过看行不行

网友:
未察排线 测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