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秒杀后,装机,烧一大片!

楼主(2015-04-25):
来了一台机器神州的本子,比较新,上电没有待机,
拆开一看 华硕代工的,论坛一艘  无图无点位
仔细看 待机芯片烧了个洞, 1225  这个芯片是和MAX51225可以代换的
清理焊盘 ,焊盘下面没有了  19V VIN 5V 线性 焊盘烧没了,两个还是连着的
考验我的时候到了,芯片焊上去 飞线,没有开启  吧5V 线性飞过去(由于没有图纸点位,只能让他自己开启了 )
图片1
各位朋友  还不错吧
插电,兄弟们
图片2
亮了!!
你以为到这就完了?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对不起我的标题了!血一样的教训!
装机!插电!什么?短路?What is the fuckSon of 碧池
拆开,完了,老子贴了胶布的?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MOS管穿了  但是1225芯片没坏,我确定  因为我试了  那种小的MOS管没有 我自己自制的
图片3
不是这块板子 跟这个一样的  这个是符合MOS管 没有 也是自己搞的
芯片好的  断开后极不短了  烧鸡  桥 EC .....烧了一大片,不说了 我❤在滴血,
不想修了  宣布报废(无图无点位)
附上 TPS51225 (和1225可以代换)数据手册  我就是靠它 才修亮的  可惜了
各位修友,啥也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短!
哎!总结经验教训,希望各位用得上!加分哦

网友A:
平时小mos管 也要备点啊

网友B:
应该是你MOS管飞线没处理好才短的 兄弟我为你默哀1秒钟

网友C:
没装好导致的?烧的那么严重。桥,ec全挂

网友D:
这样飞MOS管 就算参数一致,散热需要考虑吗?线性5V的没有开启,原来机子的故障是不是下级还有短路?

网友:
可鞥19V 串过去了

网友:
看糊涂了,烧了一大片,什么原因,19v短了吧

网友E:
有可能芯片空焊了  导致19V不受控了

网友F:
还是按照出厂设计来修比较稳妥

网友G:
lz运气差了点,上次一个联想的也是换了cpu供电芯片裸板亮了,装机后不亮,结果还吧u烧了

网友H:
楼主好技术,这样的都能修好。

网友I:
技术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J:
不是5V短路,而是19V串进5V了。

网友:
mos管飞线够厉害的

网友K:
哎,可能没装好吧,。

网友L:
维修要细心  不要想当然

网友M:
差点几百块到手了  下次楼主多试几次再装机

网友:
吸取经验啊

网友:
吸取教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技术,这样的都能修好。

水军哥,换句台词行不

网友:
不是5V短路,而是19V串进5V了。 表示深有体会

网友:
有时候总是会阴差阳错的  不要伤心  你的飞线技术比我好 真的

网友:
各种经验,各种痛

网友:
焊工没有到家,有待学习

网友:
都烧糊了,还高手呢?你以为是烧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飞MOS管 就算参数一致,散热需要考虑吗?线性5V的没有开启,原来机子的故障是不是下级还有短路?

mos管太小了,不好飞呀。一不小心就着了

网友N:
应该是楼主MOS管没处理好,我上次改B460的待机MOS管,改好了亮机了,几秒钟后上管的G极飞的线就自动脱落了,温度太高。还有可能是MOS管不良。最后搞得也和楼主的差不多,报废了。

网友:
以后不管做啥都要仔细

网友:
焊点没处理好吧  太惨了  到嘴的鸭子……飞了

网友:
估计飞线没有处理好

网友:
肯定是19v串过去的了。

网友:
楼主真的运气差,上次苹果网卡跟前少了个洞  挖开 给网卡飞了个供电  害羞好了====

网友:
必须支持,技术无法无天了

网友:
不想修了,宣布报废,怎么又整个亮机图出来?

网友:
在细小引脚飞线最好有一个大号的放大镜帮助才行

网友:
上管栅极绝对不能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小mos管 也要备点啊

给别人打工的,有就用着 没有就想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MOS管飞线没处理好才短的 兄弟我为你默哀1秒钟

你们理解错了 ,之前是用好的MOS管   飞线是用来检测芯片是否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装好导致的?烧的那么严重。桥,ec全挂

不知道什么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飞MOS管 就算参数一致,散热需要考虑吗?线性5V的没有开启,原来机子的故障是不是下级还有短路?

之前都修亮机了    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芯片空焊了  导致19V不受控了

应该不会啊 ,我测试亮机装机的,装了之后短路了   拆开用别的MOS管代替  也可以出3V5V芯片应该是正常的  我对我的焊接技术还是有自信的

网友:
楼主    教我怎么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按照出厂设计来修比较稳妥

主要是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如果有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运气差了点,上次一个联想的也是换了cpu供电芯片裸板亮了,装机后不亮,结果还吧u烧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技术,这样的都能修好。

这哥们连帖子都没看 就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装好导致的?烧的那么严重。桥,ec全挂

也许吧 ,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是值得肯定的

技术一般   讯维实地都比我强  我是垫底的

网友:
什么都不会阻挡中国人的智商,赝品中国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哎,可能没装好吧,。

也许吧   装机是我的软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维修要细心  不要想当然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O:
主板内部烧了。要切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差点几百块到手了  下次楼主多试几次再装机

给别人打工的,钱又不是我的,我一个月拿我该拿的1500块,其他都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主板内部烧了。要切腹了。

懒得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主板内部烧了。要切腹了。

懒得搞了, 有那时间修个别的了

网友:
应该不会啊 ,我测试亮机装机的,装了之后短路了   拆开用别的MOS管代替  也可以出3V5V芯片应该是正常的  ...

哦好吧     我不该怀疑大神的焊接

网友:
到手的钱没了!伤心!!

网友P:
改管 有风险
稍不注意 就可能烧到后级  以后注意吧
尽可能的多备点维修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改管 有风险
稍不注意 就可能烧到后级  以后注意吧
尽可能的多备点维修料版

老板的料板99%都是IBM的老板子,让老板买芯片我张不开嘴(虽说是该买的东西,但是就是不好开口),能凑活用着就用,他省钱,我也懒得开口,算是一举两得吧

网友:
应该是g级脱落了吧,以后小心点

网友:
恩 可能是拧螺丝把它弄掉了

网友:
大神  你  应该不会  把个螺丝  掉里面了吧

网友:
基本功挺好的么,可以自制mos管

网友:
造成大短路的原因很有可能是mos管散热问题。。。。还有就是你的线粗细问题。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Q:
恕我直言,一定是短路了,下次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恕我直言,一定是短路了,下次小心啊。

吃过亏了,肯定得小心啦

网友R:
前两天修个苹果的,都亮机了,装上机壳也是烧了,然后每次通电都会有一缕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R:
前两天修个苹果的,都亮机了,装上机壳也是烧了,然后每次通电都会有一缕青烟。。。。

哎,这是疏忽造成的啊  到手的钱 就没了  多可惜

网友:
应该是电流过大,MOS管直接击穿

网友S:
今天找一天的小MOS管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5V短路,而是19V串进5V了。

有这个可能,MOS管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线细,发热,时间长就会开焊

网友:
我也是来赚分的,没有下载分了,分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也许吧   装机是我的软肋

我就喜欢拆机和装机,看来你是研究高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今天找一天的小MOS管也没找到

要不要学我飞一个?

网友:
楼主牛逼啊,这样还能修好,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机器都修好了怎么会短路烧一大片呢

网友:
到底是tps51125可以代换还是max51125

网友:
楼主叼。。作为小白的我 我问问楼主 有时候飞线维修的话  机器大概可以坚持多久??

网友:
给别人打工的,钱又不是我的,我一个月拿我该拿的1500块,其他都不管

哇,1500那么多,能告诉我在哪里吗,我好想去那里上班,速回啊,我好开始备干粮,行李,天黑就行动

网友:
问世间情为何物,指教已身相许,LZ命苦

网友:
悲剧啊,但为何能亮,亮完后烧,这有点迷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绝缘,短接到哪里烧坏了

网友:
楼主强大,这样都能修好,学习了

网友:
焊得辛苦,可惜了。

网友T:
看到烧焊盘的我都直接放弃

网友:
好吧。我承认你很聪明

网友:
是呀 ,,这就是赤裸裸的教训呀

网友:
学习了,烧多了的我遇到也不想修

网友:
应该还是上管直接拉通了,但是应该有大电流。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U:
我关心的是陪钱了吗?

网友:
细节绝定成败!~

网友:
从来都不改MOS管,一次有个不稳定掉电,有个MOS没有,改一下,大电流,我仔细观察来观察去,万用表量来量去,发现都没接错,也没接短路,只能把原来的换上去,又恢复原样。
算了,从此我就不想改了。
都是订管子。。

网友:
从芯片里飞线出来,有难度啊

网友:
哎,你这也太会替你老板省钱了,该买的配件还是要买的,要不,钱到手了吧,这年头太省了是不行的........

网友:
上下管的G及悬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哇,1500那么多,能告诉我在哪里吗,我好想去那里上班,速回啊,我好开始备干粮,行李,天黑就行动

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到烧焊盘的我都直接放弃

可以飞线的别放弃    毕竟是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关心的是陪钱了吗?

没有   不修了   之前就是不亮的   现在还是不亮

网友:
还是没搞稳定啊

网友:
装配确实要细心,白忙活了

网友:
辛苦半天功夫白费 这心情谁能懂

网友:
新人默默飘过

网友:
这真是教训呀,机器没弄好,问题还更严重了

网友:
尽力了就行了,没点位没图纸,又没标号,估计饼哥也未必修的起来!没分了,不然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也许吧   装机是我的软肋

楼主难道装机很困难?

网友:
血的教训。默哀

网友:
能烧这么多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之前MOS就在烧芯片时候几乎挂了,没短路而已,你换完芯片,你懂得,这个就是3.3//5V芯片,你烧的原件几乎都是和3.3有关的,还有就是芯片控制MOS管的控制极悬空了(或者断线了),我之前遇到过就是上电就烧MOS。芯片每个脚阻值都没问题,换了十几次都在烧,最后高手量发现 芯片到MOS的G极断线了,上管的G极 阻值很多,连不连MOS几乎没有区别的。所以量芯片的阻值量不出来故障。这也是一点经验

网友:
没事  经验是不断从失败中汲取出来的  这样才能稳稳的进步嘛  看好楼主

网友:
     肯定是没装好,之前亮机过,一般不会大短吧

网友:
要固定好才可以

网友:
不是5V短路,而是19V串进5V了

网友:
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不行了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为啥会烧这么厉害?

网友:
me toco hacer algo parecido,,jajajajaj

网友:
好好的机器弄报废了

网友:
mos管问题呀,厉害哦,怎么改的线路

网友:
烧这么严重,直接废了?

网友W:
应该是你自制的MOS管造成的。我现在是不想试坛子上那些所谓的改管子了。上次修一下B460,看着论坛上的一篇用普通MOS改造代换铁壳的。一开机就冒烟了。不光板子烧了,CPU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应该是你自制的MOS管造成的。我现在是不想试坛子上那些所谓的改管子了。上次修一下B460,看着论坛上的一篇 ...

普通MOS管 代替铁壳 没有问题  只是要处理好后期工作, 铁壳焊点较小,容易连锡或者断线, 那就惨了

网友X:
有一次乌龟管  我改了 不稳定 下次不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一次乌龟管  我改了 不稳定 下次不改了

能不改就最好不改,这东西毕竟是原版的安全

网友Y: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MOS管飞线没处理好才短的 兄弟我为你默哀1秒钟

那是怎么回事,耐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是怎么回事,耐压不够

没绝缘好 短路了撒

网友:
系统供电上管击穿导致后极全部短路 其实很多故障是小是大 取决于我们自己的 其实没确定故障可以先把上管拆了 省了这么多麻烦事

网友:
有可能板层有问题导致

网友:
默哀吧 兄弟!!!!!!!

网友:
MOS管的飞线不能太长的,有一次我修一个机器G极线飞太长会发烫用不了多久就击穿了

网友:
一不小心就前功尽弃啊

网友:
上次我 烧坏一个屏

网友:
芯片控制上管的脚和上管控制脚虚焊了吧

网友:
看来得心细呀。。。。。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了,只是没注意,挺你!

网友:
不知道了。应该19V进来了 5V短路了 应该不会烧那么厉害

网友:
你上面说 19V和5V线性的焊盘连着的  是不是串进去了

网友:
你 悲剧了 这也烧的狠啊 ec 桥都挂了

网友Z:
不是5V短路,而是19V串进5V了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是楼主MOS管没处理好,我上次改B460的待机MOS管,改好了亮机了,几秒钟后上管的G极飞的线就自动脱落了 ...

以前改cpu供电的   烧了几个cpu了

网友:
LZ技术是值得肯定的。可能是19V飞线绝缘没有处理好短路了吧。可惜了。

网友:
一定是你绝缘没处理好造成的短路烧机。

网友:
这个教训怎么来预防那  求解 。。。。。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这么奇葩。。。可能跟着机子的主人久了也。。。。。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不是5V短路,而是19V串进5V了  同意

19V串进5V线性肯定会引起烧  5V线性电压后级相连元器件,这里可以用割线法解决故障,待机芯片本身内部短路损坏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有空焊的地方,上管G集失控

网友:
神人,什么时候咱也能改改

网友:
这哥们连帖子都没看 就水,

上面这哥们确实很水,帮你顶帖子的

网友:
给别人打工的,钱又不是我的,我一个月拿我该拿的1500块,其他都不管

不是吧?你一个月只有1500块?提成算下来有多少?楼主你哪里,怎么这个工资水平

网友:
不是5V短路,而是19V串的

网友:
装机也是我的软肋,努力吧

网友:
这机器 修得  得要多少钱呀??/

网友:
做维修是难免的啊,楼主别纠结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总结经验教训
1没有图纸 2没点位图 3自己改的电路,手头没有配件自己改电路,一定要做好绝缘处理,并测量是否为正常值  4飞线后应该测量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装机前观察板上的温度变化的情况     5最好找到可以参考的类似的图纸

网友:
有一次有一台21寸老彩电 屡烧保险,屡烧屡换,换上新保险就会用一段时间没问题,后来有一次我用细铜丝代替保险,结果,大家猜,最后一次就不用修了,烧的是电源部分的一小片元件,件也不好找,最后告诉人家没法修了

网友:
这哥们连帖子都没看 就水,

这哥们挺幽默的,你们的对话我看后,眼泪都笑出来了

网友:
给别人打工的,钱又不是我的,我一个月拿我该拿的1500块,其他都不管

1500现在只够自己的开销吧,还要节俭一点,孩子、老婆咋办呐

网友:
引用 网友P:
改管 有风险
稍不注意 就可能烧到后级  以后注意吧
尽可能的多备点维修料版

这次你应该和老板沟通一下备件的事,他不同意就请他一顿,顺带说一下工资的事

网友:
这么飞线肯定不行啊,

网友:
笔记本保护电路一般情况设计得很完善,不能因为跳线,或者改电路轻易失去这些功能,一定要看清电路走向再下手维修

网友:
神舟的板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楼主飞线挺漂亮,就是有点裸露,下次用漆包线吧,最后做好绝缘。烧鸡的时候用低电压

网友:
19v 可能是从 MOS管 传过去的

网友:
楼猪这飞线厉害啊

网友:
国产的笔记本故障率高,图纸少点位少,所以一见到国产的机器我就头疼

网友:
修好了 就是硬道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多注意

网友:
不惨痛怎么会长记性,必经之路

网友:
耐心细心坚持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实用

网友:
这样飞MOS管 就算参数一致,散热需要考虑吗?

网友:
备份出来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狠啊
血淋淋的教训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致活,有时可以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
楼主也是运气差了点     不过技术还是过硬啊

网友:
待机上管击穿了,大部分都会烧一片的~!装好芯片的时候应该测试一下MOS管的G级有没有压降!

网友:
估计是芯片没焊好导致的

网友:
安装不当导致短路的?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网友:
大哥  你到底是修还还是没修好啊

网友:
这状况一都得 测量清楚先才上电的比较安全

网友:
没见过这么改的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清…学习了!

网友:
桥还没有烧还好

网友:
新手路上,多多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
多注意 啊 弄电分

网友:
不要糊弄 啊 哈哈

网友:
最怕这种人为的算坏

网友:
你那种飞线MOS管会罚他发烫的。可能当时是会亮,用一会就会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M:
差点几百块到手了 下次楼主多试几次再装机
楼主这技术就拿1500块啊!太少了吧

网友:
这种烧焊盘的 一定要打附近引脚的阻止,特别是vin 那一块要清理好,最好重新飞vin进来 ,一般vin烧的话主板内部 隔离层会烧没了 只要通电 一会儿vin就会乱窜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 我受精了~~~楼主牛逼啊 修到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网友:
别乱换东西,这就是教训 我以后也要注意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怎么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