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业内翻译iPhone6新增IC (U_QPOET)错误功能

楼主(2015-04-25):
友情纠正下业内非同行解释iPhone6 新增IC(U_QPOET_RF)的功能作用,同行在翻译了6代主板中新增的QPOET芯片,其功能并非是电池充电次数记忆IC,此IC真正功能是降低电源功耗,苹果公司在iphone6中首次使用发射ET(包络跟踪技术),其作用实现降低20%电源功耗的功能。 以前手机可以待机好几天都不需要充电。现在尽管手机电池技术不断革新,然而一些新的需求,例如更多内部无线电例如更多内部射频传输、更大更高分辨率的屏幕,使得电池电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消耗的更快。因此,由于不断有新的技术应用于手机,工程师们必须持续开发出新的方法来减少电源消耗。现在,包络跟踪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优化射频功率放大器(PA)的功率附加效率(PAE),而射频功率放大器射频PA正是电池电量最主要的消耗源之一。 霜刃纠错,并非证明什么,只是想让各位同行在6代学习中,勿走入误区。

网友:
霜刃 给解惑一下,什么是非连续收发。用通俗点的话来讲

网友:
跟踪技术也跟他有关?

网友:
长知识了  苹果要耐心啊

网友(2019-05-21):
简单来说就是功放供电IC!控制功放供电的通断以及调压!为何要调压,因为在不同信号强度的时候需要发射功率不同,利用它能到初步的功率控制!

网友A:
苹果6 u1700 旁边C1735 接地了怎么排除是哪里造成的  C1735 拆掉了后接地 然后u1700 拆掉后还是 接地  烧了没反应,我把这相连的电容都敲掉了 还是接地    老师机带带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知道了一个知识,收藏了

网友:
电压不对啊,换主板IC或者查查条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6 u1700 旁边C1735 接地了怎么排除是哪里造成的  C1735 拆掉了后接地 然后u1700 拆掉后还是 接地  烧了 ...

5A表配合松香大法烧,把它搞出来

网友:
想要完全了解苹果的设计思路,很难。遗憾自己的水平还停留在查通病,看别人的维修思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