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cpu供电快杀

楼主(2015-04-25):
今天收到同行两块ms-7641主板,一块没有没有内存供电换芯片搞好,第二块是没有cpu供电,这些V星主板一般都是en脚没有开启导致没有cpu供电的,查电路图以下 测33脚为0v不正常查 cpuvdd_en由12伏经过r63和和r66分压得到3.17v电压前提q15的g极一定为低电平,实际为高电平不正常,又向前推 q18的g极一定为高电压,q17的g极为低电压实测q18的g极为1.3v好像不很正常,测q17为g极低电压正常,那么只有rn34不正常了换一个4.7k欧电阻之后测q18的g极为5v正常,同时听到检内存的声音了。。维修实物图以下 十分钟时间搞好简单维修,给新手借监一下。。

网友A:
还有那个产生 VDDA_25的2.5V 小六脚喜欢坏

网友:
思路不要太清晰啊

网友:
这个我这个水平还是学不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经验不错啊。

网友B:
看来不只是华硕,梅杰的排阻也有问题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到这主板了,也是这个问题,我直接拆掉了和EN脚相连接的那个三极管就跑马了。。装上去以后还是不出EN,一直就拆掉了,反正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只是华硕,梅杰的排阻也有问题了。

还诶姐,梅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只是华硕,梅杰的排阻也有问题了。

在哪看出是梅捷了?我怎么觉得是MSI

网友:
是V星才电路图阿。其他牌子很少
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产生 VDDA_25的2.5V 小六脚喜欢坏

我喜欢这种喜欢坏的小六角

网友:
赞一下LZ的技术,功底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看出是梅捷了?我怎么觉得是MSI

不好意思,楼主的CPU散热器是用梅捷的,看错啦!我还以为主板是梅捷的。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E:
    是不是 通病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这种喜欢坏的小六角

说错了,是小五脚

网友(2016-03-15):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 通病      学习了

就是通病这个排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