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主板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5-04-25):
我有一块七彩虹的主板,在主板只有电池的情况下,怎么还有吱吱的响声,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中只有电池的情况下能响多久

网友:
没插ATX电源还会响?

网友:
只有主板不插电源时就响吗

网友B: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只上电池,没上电,还能有响声?见鬼了!

网友C:
这问题我也见过一次,上了BIOS电池就会有小的电流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这个真没见过,cpu供电部分有听到过

网友:
只有电池的情况下??会(ˇˍˇ) 想~??难道是南桥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只有电池的情况下能响多久

一直响,除非把电池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没见过,cpu供电部分有听到过

没有,现在是只有电池响,跟知了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也见过一次,上了BIOS电池就会有小的电流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电流声???吱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虚焊会响吗???

网友:
你看一下晶振,晶体不正常,这是我能想到的,因为电池本身供电低,不可能造成大线圈响,有响声,肯定是一定有频率的,第二,南桥本身形成自激现象,也会有响声的。修好告诉一声,这个我也是猜想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不是报警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