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MacBook A1502 820-3476-A

楼主(2015-04-25):
MacBook A1502 820-3476-A

MacBook A1502 820-3476-A.part1.rar

MacBook A1502 820-3476-A.part2.rar

网友:
说明一下阿!这机器BIOS要用原机的合成好像才可以用,不然进步了MAC系统,,,你这个BIOS的来历是

网友(2015-06-16):
怎么合成啊。。。。。。。。。。。。。

网友:
不能开机啊。。。。。。。。。。。。。。。。。坑爹啊。。。。。。。。。。。。。。。

网友:
13年以后机器都要做合成,除非你运气好,刷的biso和原bios同版本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呢

网友(2015-08-11):
楼主怎么合成也教下,好人做到底嘛

网友(2017-06-04):
有没有 820-3476-A BIOS 2。8  8G 主板

网友(2018-05-15):
怎么合成

网友(2022-04-03):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苹果A1502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0.019,开机“嘀嘀嘀”三声报警屏幕不亮不显示。于是拆机加焊了第二排第1个内存芯片。插电开机0.845咚的一声过后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