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5-04-25):
七彩虹430 的显卡,原来的件腐蚀掉了,R525,谁手上有类似的卡,帮看下这个电阻多大

网友:
靠,刚刚那个帖子没图,搞错了,这个R525是个数字代表呀?这个板子没有没法知道

网友:
这卡你还修?
好的我都丢掉了。

网友:
10k 1k 这样代换试试

网友:
这种显卡  2手的才  几十左右

网友:
你找个差不多的显卡位置的电阻补上去试下吧。

网友:
老卡还修有价值 吗

网友:
没有原理图,只能找块一模一样的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