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50 做win7系统 驱显卡就蓝屏

楼主(2015-04-25):
戴尔 N4050 的本子 双显卡  集成显卡英特  独立显卡 AMD 今天做win7 32位  系统 驱独立显卡就蓝屏   不驱独立显卡正常使用  求助

网友:
之前是win7吗?在戴尔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的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官网的也下了 还是一样 之前也是win7的 真的是显卡么

网友A:
从装系统    到装驱动那里  把独显的勾去掉   装完系统  进系统后 再把独显驱动打上再看  如果还不行 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装官方驱动前 要先把之前打的驱动卸载    驱动排除也只能是显卡了    希望只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暂时没有碰到 过,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上官网下来打    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和显卡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最好先软件再硬件,先简单再干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装系统    到装驱动那里  把独显的勾去掉   装完系统  进系统后 再把独显驱动打上再看  如果还不行 就是 ...

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是联想E425,也是AMD的,装了好多都是蓝屏,死机,重启,各种情况,什么都搞了,最后装绩效版,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AMD的问题最多,我以前遇到过,楼主可以试一下纯净版系统,安装版的,一步一步做

网友:
楼主果断换显卡吧,显卡坏了

网友:
从装系统    到装驱动那里  把独显的勾去掉   装完系统  进系统后 再把独显驱动打上再看  如果还不行 就是 ...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按一个纯净安装版的系统试试,有的机子安装系统比较麻烦,不能用GHO的系统,

网友:
应该是独显问题  我修过这款机子  我是换显卡修复的

网友:
显卡坏了,加客户换显卡,或者不用独显。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遇到不少了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换显卡 基本ok  现在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换显卡呗,,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驱动到官网去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换

网友:
蓝屏多少??????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吧  不过最好先软后硬

网友:
拔掉独显,只用集显试试,不行就换吧

网友:
官网驱动 的走起 刷BIOS   换显卡

网友:
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感觉是显卡上问题上BGA蒸下看下能不能打驱动。很有可能是显卡本身虚汗了

网友:
这个显卡本身也容易坏。。 用安装版。打上官方驱动。如果不行。显卡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重装系统,你应该是用GOST 版的吧,重装过程中系统会有一步装驱动的步骤,取消此步骤,继续安装,等装好进系统后再去DELL的网上装驱动

网友:
重做显卡,不得就换

网友:
这种要修显卡或者换显卡,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

网友:
对于显卡驱动装不上。装上了就蓝屏之类的,不是显卡有问题了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这类一般来说在质保内的找售后换板保修,不再的一般就是直接让客户换板比较实在点
目前个人碰到的是这样的说。。。不知道其他路大神研究出什么解决办法了

网友(2016-05-07):
去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装好,再重启

网友:
补焊显卡一般就可以,但是容易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是联想E425,也是AMD的,装了好多都是蓝屏,死机,重启,各种情况,什么都搞了,最后 ...

什么叫绩效版?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显卡挂了 百分之十是驱动或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绩效版?
呵呵是纯净版,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不是你知道原因啊哪个不行就干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