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公共点问题

楼主(2015-04-25):
图纸,但不知道哪是公共点,也不明白电池的电是如何通过Q0904的,难道是通过MOS管集成的二极管

网友A:
+VCHG 为电池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HG 为电池输出端

看图纸不如拆机看实物

网友:
暖宝宝食物图纸都要看,才能进步的更快

网友:
现在主要想知道电池单独供电时,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电的走向

网友:
看图纸,电池的电根本不能通向VBAT啊

网友:
MOS管的流向是从VBAT到VCHG啊,乱了

网友:
板子 和图纸 搭配看  很清晰

网友:
看不懂 啊  楼主

网友B:
公共点下次就测量R0907就可以了

网友C:
DC无输入时DCIN_L低电平开启Q0904电池放电啊。、、、+VBAT是公共端

网友:
+VBAT是公共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C无输入时DCIN_L低电平开启Q0904电池放电啊。、、、+VBAT是公共端

要开启Q0904吗,电池的电不是可以从Q0904集成的二极管过去吗,求解?
想知道,电流到底是从二极管过去的,还是Q0904导通了才过去的!!!!!!谢谢

低电平也可以开启MOS管吗,不是要高电平吗???求普及MOS知识

网友:
这个要懂时序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下次就测量R0907就可以了

Q0904的导通方向不是从S到D吗,和你画的方向是反的啊, 不解????

主要就是这个Q0904如何导通,不明白了,Q0904集成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还是该二极管不起作用? 还是Q0904导通了, 电也可以从D到S
但该MOS,应该是电从S 极到D极啊

网友:
请大家继续解说啊

网友:
恩  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在线等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D:
当插入适配器时,DCIN_L为高电平,Q0904截止(因为Q0904是P沟道MOS管),公共点+VBAT有19V左右的电压,Q0904的D极与电池相连,电池电压10V左右,所以此时电池的电流是不能通过Q0904的体二极管流到公共点的。

网友:
公共点是和cpu供电的上管D极是直连的

网友:
插上适配器一个DCIN_L的电过来Z直接截止Q09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插入适配器时,DCIN_L为高电平,Q0904截止(因为Q0904是P沟道MOS管),公共点+VBAT有19V左右的电压,Q0904 ...

能说一下, Pmos是如何工作的 吗

网友:
VBATL就是公共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开启Q0904吗,电池的电不是可以从Q0904集成的二极管过去吗,求解?
想知道,电流到底是从二极管过去的 ...

那个二极管是在只使用电池时给公共端输一个底电流电压来维持后面的待机电压让充放电IC和EC工作的。不然无待机也就开不了机了。不管Q0904有没有开启只要使用电池状态Q0904集成的二极管都会过小电流电压到公共端维持待机工作电压

网友:
确实很不错的....

网友:
公共点就是有主供电19伏的电容

网友:
现在 好多图纸都是 错误的 不能太相信图纸 要以实物为准吧
要不就 悲剧了

网友:
有心学,可以找个视频先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