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57和HM55,HM67和HM65代换

楼主(2015-04-25):
在论坛上,这两个芯片有的说可以代换,有的说不可以或没有答案。我觉得它们是可以代换的,换过好几台了。
芯片

网友A:
我赞同。。我也换过成功

网友:
我也代换过,可以用

网友:
肯定是有不同的,不然也不会说搞这么多型号,还是换一样的好点吧

网友:
只用HM57代换过HM55,别的没试过

网友:
楼主换过之后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在DELL的机器上换过成功

网友:
这个不错,没代换过! 要试下.

网友:
都是用原型号去换的,由于这款珠子小,做个桥比做普通做桥的功夫要长!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代换的,以前都换过,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
我好想用 HM67和HM65的代换过也成功了

网友:
真的可以么

网友:
换了好多了,没问题

网友:
有的代换的能亮机 但是系统会有问题 还是换一样的比较保险

网友:
那有的人说不行 是不是HM55不能用HM57代换 或HM57不能用HM55代换 智能55代换57或者57代换55?

网友:
换很多了 没问题的。

网友:
有人换过PM55没有,能不能代换HM55

网友:
这个可以有,免得定那么多芯片回来

网友:
好像低的可以用高的代换吧。高的却不能用低的代换。

网友:
换过好多了 没什么问题 都能用

网友:
都可以的,就跟以前的HBM可以代换HEM IBM-IEM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标识用HM67代换过QM67,是HP的一款商务机,具体型号记不起了

网友:
65 和67 代换成功过。

网友:
这都有换过,都可以对换的

网友:
dell换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的,大家都这么干

网友(2015-05-26):
是完美代换还是测机代换了

网友:
型号不一样,应该有差别吧

网友:
应该是高的可以替换低的,57可以替换55 因为55的 功能57都具备,,57 不能用55替换,有些57的功能55 还没有到这个级别。。

网友:
支持的CPUI不一样,57 67 应该可以上到更好的U 就好像940 的945一样

网友:
代换,确实比较省,免得有时候为一个芯片还要单独发货

网友:
hm55代HM57不认硬盘。

网友:
U盘进PE能看到硬盘

网友:
高手们多试试

网友:
自己试了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