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几秒后就掉电

楼主(2015-04-25):
本人,初学者,
搜到本站一个方案.http://wx.chinafix.com/anli/46.html 本联想Y470掉电秒杀
但不知道,帖子中说的PR902在哪里,电路板上,搜遍了,也没找到.
PL901在板上找到了.而且电压19.9正常.正好符合本案例.可是板上没有PR902的点位呀.求助一下,哪位大侠,
知道在哪里?指点一下.

网友A:
找个点位图看一下。

网友:
原贴截图见附件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通病,不要纠结这一个帖子了,你是什么程度,你可以把电流的跳变说一下,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本人业余,初学者呀.
开机显示器也不亮,CPU应该是不工作了吧?
就觉得这个方法简单直接.没想到找不到.点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点位图看一下。

点位图是个什么样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懂.搜了下.好像只有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通病,不要纠结这一个帖子了,你是什么程度,你可以把电流的跳变说一下,大家帮你分析。

本人业余,初学者呀.
开机显示器也不亮,CPU应该是不工作了吧?
身边的检测设备,只有万用表.干活很困难.

网友:
搞个高清图看看

网友:
没发现有烧的元件.手机没在身边.暂时发不了实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个点位图看一下。

我好像知道了.点位图是个好东西.这种东西不多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知道了.点位图是个好东西.这种东西不多见呀.

联系坛主可以代购的

网友:
供电电路没有短路的么

网友:
掉电的原因有很多,具体还是上图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查询电路图.在电路图上找到了PR902

网友:
电路图上找到了PR902实际上就93851的1脚就是95831的1脚.

网友:
愁了,95831的1脚,待机状态下,实测没有电压呀!怎么办?

网友:
别人修的问题不一定是你这个问题,还是多检查下板

网友:
额,有时候问题一样 不代表故障一样啊,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机型有没点位图,没有就跑线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机型有没点位图,没有就跑线路了。

线路还没跑,刚才拿根导线点了一下线.95831的1脚,和PL901相连.竟然出火花来,下了我一跳.有点不敢动了.怎么办?

网友D:
不跑线路就乱接,烧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线路就乱接,烧了也有可能。

你说的跑线路是什么意思?跑线跑就可靠了吗?

网友:
呵呵,冒火花了,你把工具弄好,不要弄短路好不好,我也是醉了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板子和案例中的板子一样
确认你看的图纸和你修的板子一样

不要老是觉得你的和案列一样 有时候掉电的原因太多le

祝你好运

网友:
你的CPU供电芯片是95831   那个电阻连接的是芯片的1脚  那是个频率设定脚      你应该先把其他条件查完在说 不要纠结在这个电阻上  23脚的主供电  7脚的开启 等条件

网友:
是不是板子有缺电压,瞬间抓下哪些电压没有出来??显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E:
几秒掉电,应该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吧,楼主

网友F:
不一定修的都是通病的机子,有时候是其他问题,论坛里的帖子只能说做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秒掉电,应该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吧,楼主

10秒左右.PL901有压19V. PR902(95831的1脚没有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线路就乱接,烧了也有可能。

我知道了,用2极管位,不带电测通路.一块主板上的线路.真不少呢.而且很细,非得用针不可,非得,跑上一阵子.非得架上固定式的高倍放大镜呀.

网友:
骚年,不要没基础就一个劲的乱弄了,在弄故障扩大了化了,去基地学2个月,回来在弄就简单了。不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修的都是通病的机子,有时候是其他问题,论坛里的帖子只能说做为参考

通病的情况也是有的,这台机器的,左屏轴螺丝孔损坏.无法固定住屏.这相情况是通病了,一索这个情况的帖子很多.这个问题,会引发相关连锁问题,是极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  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路还没跑,刚才拿根导线点了一下线.95831的1脚,和PL901相连.竟然出火花来,下了我一跳.有点不敢动了.怎么 ...

我个人感觉你还是拿到专业的维修店去吧 你水平稍低

网友:
技术是修出来的楼主要以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的情况也是有的,这台机器的,左屏轴螺丝孔损坏.无法固定住屏.这相情况是通病了,一索这个情况的帖子很 ...

我知道是有通病但是有些情况是要判断在下刀的。

网友:
掉电的和CPU供电有关吧

网友:
如果维修的分享下,谢谢楼主

网友:
应该都有标识的啊,楼主在好好找找

网友:
供电都出来没有,如果没有,是哪个电没出来,如果都正常了,查代码跑了多少,随便一个加电不亮,可以有N种可能

网友:
在通一块芯片发出来的应该不是很难找

网友(2015-05-28):
掉电的机器一半都需要技术和经验来判断了

网友:
    不要纠结于那个帖子   你的机器   有没有跑马亮机啊

网友(2017-01-18):
不建议盲目试

网友:
Y470图论坛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