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00A-B95 BIOS

楼主(2015-04-25):
拿过来,没出集显供电。刷BIOS解决,但是其中有小插曲,好像要查COME电池才能保存BIOS程序,不然每次都要刷一次才能开机一次

网友A:
前段时间我好像也发了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好像也发了一个吧

不一样的,大哥

网友:
老是反复自动重启怎么回事  求助中。。

网友:
老板,你说的我不是很了解,,你说的那个I/O(下载后有个IO的文件)的也是4M的吗??应该是不对的吧。还有拍的图上面不是K500A-B96的吗??你怎么说是B95的?还是两个都一样的?? 还有的是你说EC 和内存卡槽边上的,那不是同一个芯片吗?你看看图 。这个BIOS芯片是不是又在内存卡边上,又在EC边上的??这怎么分?

网友:
其实真的很难分,EC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
刷了电都不通了。刷回以前就可以触发

网友(2017-06-11):
内存卡  是不是指的    无线网卡背面哪一个

网友:
内存槽旁边那个应该是ec的才对吧

网友:
有刷亮的吗

网友(2020-03-11):
描述的和表达的就像虾扯淡  ···························还是去淘宝买个靠谱 看到头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