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ON 光宝20V 6A PA-1121-02 电源适配器 求助 IC开壳了

楼主(2015-04-25):
这家伙个头大,6A纳  放了一断时间了,有3个IC  第一个8脚IC炸了  第二个14脚IC   A201P    2Y72Y225   03351  我能看清楚的就是这样的了  还一个8脚IC  M103A   K339

各位有知道炸掉的IC是什么型号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知道的吗,拜托各位有的拆开看看  我这很好拆开的 螺丝的壳子

网友:
楼主这个很难找,慢慢等机会吧...........

网友:
绘制这个ic的电路图就可以判断大致是什么ic了

网友:
加油,你会找到的

网友:
有图纸就好分析了吧

网友:
是这台机的原理图吗?整流输出用了场管同步技术,好电源!

网友:
你那14脚和8脚是什么芯片咯,可以帮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