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3td 开机亮机立刻掉电

楼主(2015-04-25):
如题 立刻掉电 自动重启跑吗两下就掉电 然后就一直掉电。刚开始还能亮下机 立刻掉电,后来干脆直接跑马时就掉电了。刷bios无效,换CPU无效。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的。

网友:
先测各电压的对地阻值,若无问题,只有强行上电,测量时序测电压,时钟,复位还哪个不符合呀。

网友:
最好先看一下开机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好像华硕通病排阻坏哦

网友:
强行上电,看看哪里的电压不对。

网友:
遇到疑难杂症 我都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总会查出问题的。。。

网友:
掉电一般是缺某供电,这个要静下心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