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529 1.1 G31M3-L V2 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卡不同代码 BIOS刷了N个

楼主(2015-04-25):
如题:刚开始是内存供电6103S8问题,换后可以亮机。
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现在第一次可以亮机,重启一次也可以亮。然后开多几次,偶尔有一两次也可以亮。

然后,关机再开就会卡不同代码:98  D5  D6  E9  0C  2A  37卡LOGO   跑到00后只出光标闪,到不了“任意键继续”
等各种代码都卡过,更有时还会卡13 32等这些代码。

U换过:5300 5200 940 P4都试过,内存也换过667 800 。

V星BIOS也爱坏,刷了官方不同版本三四个,在论坛又找几个好的,刷了还是一样。BIOS 芯片也换过。

卡代码时测全板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卡0C时所有USB 键盘供电都正常。
摸U NB SB 不觉得烫。摸IO 声网卡也不烫。COM已拆。

无示滤器测波。

各位大神,遇到这种头大吗?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如果说拆声网卡,换IO。觉得机会不大。没有明显发热的,拆了很难好。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芯片坏了都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芯片坏了都会发烫。

这句话说的没错。普通IC坏了,的确很少发烫。
但就经验来说,声卡坏了,如果不发烫,最多没声音,不会影响亮机,如果发烫,就会造成不亮机。
网卡亦如是。
至于IO,基本不发烫的,不会影响亮机。要不然就是不触发。
此机,U和NB都不热,但SB隔着散热片有点点热。
如果排除BIOS,SB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按时序来,V星的时序很强,,,查全班的供电,

网友(2015-06-04):
我的现在就是卡E0刷了一个BIOS能亮机卡在LOGO 另一个BIOS亮机一次能过LOGO 但是重启就一样的了。版本是200 和211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225-1-1.html按6楼和8楼所说的。拔了诊断卡就好了。真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225-1-1.html按6楼和8楼所说的。拔了诊断卡就好了。真炕。

我这个不行,真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225-1-1.html按6楼和8楼所说的。拔了诊断卡就好了。真炕。

真的是奇迹,我的V星G31m3 v2 BIOS 1.1  拔了诊断卡就刷好了,bios是官方的最新版。在之前工作条件都是满足了就是跑E9,怎么刷都是一个样。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奇迹,我的V星G31m3 v2 BIOS 1.1  拔了诊断卡就刷好了,bios是官方的最新版。在之前工作条件都是 ...

哈哈。我被这个炕了差不多一天。最后是不插卡就好。真炕。可能就是不过内存。结果修了老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不行,真没办法了。

这种是经验,记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