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卡LOGO

楼主(2015-04-25):
同行送来一DELL 1088卡LOGO BIOS刷了,声卡去了,网卡去了,南桥换了。内存、CPU都换了还是不行。有遇到类似的吗。没有思路了。

网友A:
都搞了就是没有看到你搞显卡,显卡也属于外设部分

网友:
显卡,CPU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内接外接都看着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搞了就是没有看到你搞显卡,显卡也属于外设部分

显卡看着外接内接都正常啊,所以先考虑的其它。显卡显示正常也有可能吗

网友:
显卡肯定是要考虑的。不要乱搞,很少遇到主板上那些声卡,网卡引起的。你拿着板子再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网友B:
集显还是独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还是独显的呢

这个是独立的显卡

网友:
其他的都搞了   也不在胡显卡 在  高下 了

网友:
显卡也弄了,不弄了放弃。

网友:
外设还有键盘,触摸板,鼠标,甚至连EC都得看看。USB接口及供电。扩展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