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台工控显示器带触屏的 求经验

楼主(2015-04-25):
开始是白屏,现在有背光和显示,但是屏幕很暗,是程序坏了吗

网友A:
菜单能不能调?不能调就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工控产品修的少,网上也没有多少资料,难呀

网友B:
什么屏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

网友C:
先用点屏工具点屏,屏本身没问题,再整驱动板,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能不能调?不能调就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可以把程序刷出来在刷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屏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

CLAA150XP   可以用万能驱动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点屏工具点屏,屏本身没问题,再整驱动板,电源板。

先试试吧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