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6515B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5-04-25):
笔记本有刚开机几秒就关了,有时候放一段时间,就能多开会,有时候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必须插拔几次电源,偶尔也能开。最后我测了开机3.3V时有时无。有哪位高手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3V时有时无  那就修3  5V 呗

网友:
谁有图纸啊   发个过来  谢了

网友:
没有图纸,找芯片的PDF也可以的。

网友:
按不开机时序维修

网友A:
这个应该是AMD的。焊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从保护隔离到待机电路再到3v5v供电  一 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AMD的。焊南桥试一下吧。

就是AMD的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是不是 3 ,  5V 电容坏。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6515b  找一下  自行下载   然后查下开关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如果是待机过来的 就查待机那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