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焊接方面的小经验

楼主(2015-04-25):
新手维修员们对于那类地线上连着一大片铜箔的QFN芯片肯定很头疼吧。风枪死吹死吹都拆不下来?加锡、加焊油神马的全无效?狠下心来打算暴力拆解,却发现镊子都夹弯了芯片依然屹立不倒?
兄弟也曾为此不堪其扰,终于在某一天无师自通之下学会了一个轻松愉快地无损拆解这种芯片的方法。拿出来分享一下,兄弟们觉得有用的就给加点分分吧
----------我是华丽丽的分隔线-------------------
轻松拆解这个芯片我们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维修工具——风枪、烙铁。首先是用风枪对着芯片画圈圈,温度和风量什么的自己看着办反正不要高到毁芯片的程度就行了。吹它个几十秒到三两分钟后一只手拿风枪继续画圈圈这个很有前途的工作,另一只手拿起烙铁(烙铁头上加点锡效果更佳)轻轻地在芯片的一测平推。这时你会发现平时吹十几分钟都拿不下来的东西现在只要吹几十秒就能推走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有时候用疯抢吹太久都感觉取不下来

网友:
我的天,这种封装,小的10秒钟就下来了,按照这样看,装上去肯定是个大问题。

网友A:
吹十几分钟都拿不下来,那还是主板吗?那还是风枪吗?

网友B:
是温度调的太低点吧,500度快点吹也没事

网友:
真的假的,有点不相信,下次试试看。

网友:
QFN没怎么难吹吧   吹下来半分钟就吹下来了  我个人感觉乌龟壳要时间久点

网友:
加点焊油,风松吹一会就拿下了

网友C:
呵呵~~去实地老师没教吗。

网友:
我是新手,也觉得不好拆

网友:
没遇见过 温度高距离远点不就没这么高的温度 a

网友D:
你拆都挺难拆,那焊呢!!!!     拆是你的温度没有调好,你要是不好焊,说出来应该正常一点,你应该教我们怎么焊QFN

网友:
双重加热法啊……

网友:
真是的,我就是把芯片都夹烂了芯片还没下来,下回试试你的好方法

网友:
好像挺复杂的说          温度稍高点  吹几秒就下来了  无问题

网友:
芯片比较大,下面铜比较多的是有点难吹,就像HP4411S的网卡,要吹好久!风枪不给力的还真不好整!!

网友:
吹下来容易,焊上去不好办

网友:
楼主多练练,很快就取下

网友:
感觉QFN比IO好焊多了~毕竟没那么多脚

网友:
用风枪下面吹,烙铁芯片上面烤,动了用银镊子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温度调的太低点吧,500度快点吹也没事

哥哥你太猛了吧,300多度我都有时会把旁边插口上的塑料吹变形。你还上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十几分钟都拿不下来,那还是主板吗?那还是风枪吗?

曾经拆过一个本本的桥供电芯片,那货在内存插槽旁边。不敢搞太高温度,结果还真吹了十几分钟。最后把芯片拆烂了,中间接地那块还粘在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去实地老师没教吗。

其实吹一下就拆下来的还是居多的,很难拆的是少数。不过人心里总是记着那几个不好拆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都挺难拆,那焊呢!!!!     拆是你的温度没有调好,你要是不好焊,说出来应该正常一点,你应该教我 ...

焊回去很容易吧,怕虚焊的话烙铁拖一下就是了

网友:
拆下来本来就没多难啊!400度十几秒就下来了啊!而且你这种拆法会导致焊盘各个脚连锡,还得处理,最好是向上拆。qfn芯片难得是装。最近我也刚练出来,我直接说关键的一步:用烙铁拖焊时一定要多加松香,拖一次加次,这方法特好使,拖完不会连锡。

网友:
480度很好吹下来

网友:
一切都的多练习啊

网友:
吹下来比较简单,焊回去就比较要熟练度了,其实多练练也挺容易的

网友:
才发现,真心不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以前我风枪不给力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先用风枪吹场管再用烙铁翘着D极就很快拆下来了,现在买了新风枪就不用这样了。新风枪讯维852D还不错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没你说的那么难吧 还要吹十几分钟啊

网友:
平时多多练习一下就好了,不怎么难啊很好拆的啊,你的温度调的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