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恢复更新固件报错误解决办法-A

楼主(2015-04-25):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2 解决办法
发生原因:
  Apple 以外的其他公司(“第三方”)制造的安全软件可能阻止iTunes 和其他 Apple 应用程序与 Apple 服务器或 PC 上的资源之间的通信。
  解决方法:
  这些问题通常可通过更新、正确配置,或卸载安全软件来解决。
  1. 验证问题是否属于第三方安全软件问题。
  有些问题可能看似与第三方安全软件有关,实际却由其他情况所致。在更改安全软件之前,请验证以下内容:
  (1)电脑的日期、时间和时区设置正确。
  (2)您以管理员用户身份登录。
  (3)如果 PC 或路由器使用代理设置,尝试不要使用 Internet 代理。请参阅“iTunes(Windows 版)无法与 iTunes Store 建立安全连接”中的步骤。
  (4)运行 iTunes 中的内置诊断程序,测试连接并生成报告。请参阅“使用‘网络诊断’来对 iTunesStore 连接问题进行故障诊断”中的步骤。
  2. 更新安全软件
  安全软件公司会定期向其信任的网站和应用程序列表提供更新。如果您最近更新或安装了新版本 Apple 软件(如 iTunes 或 Safari),则更新安全软件可能解决此问题。
  3. 配置安全软件
  更新您的安全软件后,进行正确配置,使 iTunes 能够与 Apple 通信。用于正确配置安全软件的步骤可能有所不同,要找到正确的步骤,请访问制造商支持网站或联系他们以获取支持。
  4. 暂时停用或卸载安全软件
  如果当前可用的安全软件版本与 iTunes 不兼容,您可以停用该安全软件并测试它是否是问题的来源。您可能需要暂时卸载安全软件,在此之前应确认您可以重新安装此安全软件并记下所有必要的许可证。需要暂时卸载安全软件的原因是,特定安全软件的某些部分在看似停用的情况下却仍在后台运行。
  为减少该安全软件应阻止的任何安全风险,在卸载安全软件前,应确保重新安装所需的所有文件均可用,并断开网络连接。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例如您需要在没有活跃安全软件的情况下进行下载,则在无安全软件时应仅完成此必要步骤。有关查看配置、停用或卸载安全软件的帮助,请联系制造商。
  停用或卸载后,仅执行要求的步骤以验证问题是否已解决。完成任何所需的更新、恢复、同步、备份、激活或进行故障诊断的其他任务。任务完成后,安装并配置兼容的安全软件,以确保 PC 得到保护。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6 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未正常进入降级模式或USB故障等导致发生此错误。
  解决办法:
  1、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Tunes
  2、进入DFU恢复模式进行恢复
  3、打开正确的端口,并允许访问 Apple 服务器
  4、USB 故障诊断
  将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连接到 Mac 或 Windows PC 上的其他 USB 端口。相比集线器,电脑内置的 USB 2.0 端口为首选。如果您已尝试将设备连接到电脑正面的 USB 端口,请再尝试将设备连接到背面的 USB 端口。完成此操作后,请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执行下列操作:
  (1)移除键盘、鼠标和 iPhone、iPad 或 iPod 之外的所有 USB 设备。
  (2)移除所有 USB 集线器,将您的 iOS 设备直接连接到电脑。如果您的显示器有 USB 连接,请断开它与所有 USB 设备的连接。
  (3)绕过基座,将设备直接连接到随附的 USB 电缆。
  (4)重新启动电脑。
  (5)再次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可行,请使用备选的已知良好的 USB 电缆进行测试。
  5、在其他电脑上进行恢复
  如果执行以上步骤未能解决该问题,请尝试在其他电脑上进行恢复。请确保所用的电脑具有 USB 2.0 端口并装有最新版本的 iTunes,并且您是直接将设备连接到电脑。
  6、按照“iTunes(Windows 版):故障诊断安全软件问题”中的说明进行操作通常可以更正此错误.
  7、重新启动电脑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9 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如果设备与 USB 总线意外断开且通信停止,就会出现此错误.在恢复过程中手动断开设备连接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解决办法:
  1、首先,你要想到的不是iPhone闪存故障,而是应该检查你的USB。
  将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连接到 Mac 或 Windows PC 上的其他 USB 端口。相比集线器,电脑内置的 USB 2.0 端口为首选。
  如果您已尝试将设备连接到电脑正面的 USB 端口,请再尝试将设备连接到背面的 USB 端口。完成此操作后,请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执行下列操作:
  (1)移除键盘、鼠标和 iPhone、iPad 或 iPod 之外的所有 USB 设备。
  (2)移除所有 USB 集线器,将您的 iOS 设备直接连接到电脑。如果您的显示器有 USB 连接,请断开它与所有 USB 设备的连接。
  (3)绕过基座,将设备直接连接到随附的 USB 电缆。
  (4)重新启动电脑。
  (5)再次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可行,请使用备选的已知良好的 USB 电缆进行测试。
  2、消除第三方软件冲突
  根据网友反应,在使用过程中将杀毒软件,安全卫士等第三方软件彻底退出有时也能解决该问题。
  iTunes(Windows 版):故障诊断安全软件问题:http://support.apple.com/kb/TS3125?viewlocale=zh_CN
  3、在其他电脑进行恢复
  如果执行以上步骤未能解决该问题,请尝试在其他电脑上进行恢复。请确保所用的电脑具有 USB 2.0 端口并装有最新版本的 iTunes,并且您是直接将设备连接到电脑。
  4、进入DFU模式恢复官方固件
  第一步,需要让手机进入DFU模式。
  打开iPhone,使用USB连接上电脑,确保电量充足。
  同时按住顶部的电源键 HOME键10秒(直到屏幕变黑),然后仅仅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HOME键,再等待15秒。iTunes识别出现,DFU模式驱动成功,但是屏幕始终是黑的!这时成功进入DFU模式.
  此时,iPhone看起来是关机了,但是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殊的DFU恢复模式(提示:这时屏幕必须保持变黑的状态)。
  第二步,打开iTunes,会提示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点击确定。
  按住shift键,并用鼠标点击“恢复”按钮,弹出选择固件的窗口后松开Shift键,选择官方固件。
  5、当然,如果以上步骤都还不能解决问题,可以送维修点检测一下了。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13 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错误13的发生常常是USB接口的不稳定或者第三方软件冲突引起的。
  解决办法:
  1、执行 USB 隔离故障诊断,包括直接插入电脑上的其他 USB 端口。
  将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连接到 Mac 或 Windows PC 上的其他 USB 端口。相比集线器,电脑内置的 USB 2.0 端口为首选。如果您已尝试将设备连接到电脑正面的 USB 端口,请再尝试将设备连接到背面的 USB 端口。完成此操作后,请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执行下列操作:
  移除键盘、鼠标和 iPhone、iPad 或 iPod 之外的所有 USB 设备。
  移除所有 USB 集线器,将您的 iOS 设备直接连接到电脑。如果您的显示器有 USB 连接,请断开它与所有 USB 设备的连接。
  绕过基座,将设备直接连接到随附的 USB 电缆。
  重新启动电脑。
  再次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可行,请使用备选的已知良好的 USB 电缆进行测试。
  2、在设备和电脑之间连接一个 USB 2.0 集线器。
  3、尝试其他 USB 30 针基座接口电缆。
  4、消除第三方安全软件冲突。
  点击查看:iTunes(Windows 版):故障诊断安全软件问题
  5、系统可能安装有第三方软件,可通过将一个或多个 TcpWindowSize 条目插入注册表在 Windows 中修改默认数据包大小。
  如果默认数据包大小设置不正确,则可能导致此错误。联系修改数据包大小的软件的制造商以获得帮助。
  6、将电脑直接连接到 Internet 来源。
  不使用任何路由器、集线器或交换机。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才能连接网络。
  7、尝试通过其他已知良好的电脑和网络进行恢复。
  如果您在 iPhone、iPad 或 iPod 更新程序日志文件中发现 ASR 错误 1000,则是解压和传输在恢复期间下载的 IPSW 文件时发生了错误。此错误通常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第三方安全软件**、导致 IPSW 下载不全的低质 Internet 连接或 USB 总线上存在冲突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14 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错误14的发生常常是USB接口的不稳定或者第三方软件冲突引起的。
  解决办法:
  1、执行 USB 隔离故障诊断,包括直接插入电脑上的其他 USB 端口。
  将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连接到 Mac 或 Windows PC 上的其他 USB 端口。相比集线器,电脑内置的 USB 2.0 端口为首选。如果您已尝试将设备连接到电脑正面的 USB 端口,请再尝试将设备连接到背面的 USB 端口。完成此操作后,请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执行下列操作:
  (1)移除键盘、鼠标和 iPhone、iPad 或 iPod 之外的所有 USB 设备。
  (2)移除所有 USB 集线器,将您的 iOS 设备直接连接到电脑。如果您的显示器有 USB 连接,请断开它与所有 USB 设备的连接。
  (3)绕过基座,将设备直接连接到随附的 USB 电缆。
  (4)重新启动电脑。
  (5)再次尝试在 iTunes 中恢复设备。
  如果可行,请使用备选的已知良好的 USB 电缆进行测试。
  2、在设备和电脑之间连接一个 USB 2.0 集线器。
  3、尝试其他 USB 30 针基座接口电缆。
  4、消除第三方安全软件冲突。
  点击查看:iTunes(Windows 版):故障诊断安全软件问题
  5、系统可能安装有第三方软件,可通过将一个或多个 TcpWindowSize 条目插入注册表在 Windows 中修改默认数据包大小。
  如果默认数据包大小设置不正确,则可能导致此错误。联系修改数据包大小的软件的制造商以获得帮助。
  6、将电脑直接连接到 Internet 来源。
  不使用任何路由器、集线器或交换机。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才能连接网络。
  7、尝试通过其他已知良好的电脑和网络进行恢复。
  如果您在 iPhone、iPad 或 iPod 更新程序日志文件中发现 ASR 错误 1000,则是解压和传输在恢复期间下载的 IPSW 文件时发生了错误。此错误通常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第三方安全软件**、导致 IPSW 下载不全的低质 Internet 连接或 USB 总线上存在冲突。
  请参考内容:http://support.apple.com/kb/TS1275?viewlocale=zh_CN
  8、更换电脑
  9、重新下载固件进行更新
  如果您在 iPhone、iPad 或 iPod 更新程序日志文件中发现 ASR 错误 1000,则是解压和传输在恢复期间下载的 IPSW 文件时发生了错误。此错误通常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第三方安全软件**、导致 IPSW 下载不全的低质 Internet 连接或 USB 总线上存在冲突。
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20 /21 解决办法
解决方法:
  1、将iPhone/iPad置于DFU模式。详细过程如下:
  打开iPhone/iPad,使用USB连接上电脑,确保电量充足。
  同时按住顶部的电源键 HOME键10秒(直到屏幕变黑),然后仅仅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HOME键,再等待15秒。iTunes识别出现,DFU模式驱动成功,但是屏幕始终是黑的!这时成功进入DFU模式.
  此时,iPhone看起来是关机了,但是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殊的DFU恢复模式(提示:这时屏幕必须保持变黑的状态)。
  2、打开iTunes,之后会提示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点击确定。
  按住shift键,并用鼠标点击“恢复”按钮,弹出选择固件的窗口后松开Shift键,恢复你选择的固件。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1004 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此错误可能是由于与 gs.apple.com 的连接被阻止、重定向或中断所致。
  解决方法:
  第一种:
  调整 hosts 文件或安全软件,确保与 gs.apple.com 的连接不被阻止。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在其他已知具有良好连接的电脑上进行恢复。
  如果此恢复成功完成,您需要联系对电脑上的操作系统和安全软件的安装提供支持的人员联系,以获取帮助。
  如果 hosts 文件重定向对 gs.apple.com 的请求,您可以选择按照“无法连接到 iTunes Store”中的“‘Hosts’文件可能阻止 iTunes Store”部分进行操作。
  请参考内容:http://support.apple.com/kb/TS1275?viewlocale=zh_CN
  修改hosts的方法:hosts位于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C盘指你的系统盘),你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对其进行修改。首先复制原始的hosts文件到其他位置,使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它,去除所有开头没有“#”号的内容,保存之后复制回原来的位置,提示覆盖请点击确认,可能需要通过UAC确认。如果遇到不能保存的问题,可以尝试对etc目录下的hosts进行[右键—属性—安全—编辑—选择你的账户勾上完全控制]。

修改hosts文件的权限
  问题补充:
  一般来讲通过修改DNS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如果你是在给系统降级时遇到,那需要使用第三软件来实现降级,苹果官方是不允许降级系统的。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1013 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此错误可能是由于与 gs.apple.com 的连接被阻止、重定向或中断所致。
  解决方法:
  第一种:
  调整hosts 文件或安全软件,确保与 gs.apple.com 的连接不被阻止。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在其他已知具有良好连接的电脑上进行恢复。
  如果此恢复成功完成,您需要联系对电脑上的操作系统和安全软件的安装提供支持的人员联系,以获取帮助。
  如果hosts 文件重定向对 gs.apple.com 的请求,您可以选择按照“无法连接到 iTunes Store”中的“‘Hosts’文件可能阻止 iTunes Store”部分进行操作。
  请参考内容:http://support.apple.com/kb/TS1275?viewlocale=zh_CN
  修改hosts的方法:hosts位于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C盘指你的系统盘),你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对其进行修改。首先复制原始的hosts文件到其他位置,使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它,去除所有开头没有“#”号的内容,保存之后复制回原来的位置,提示覆盖请点击确认,可能需要通过UAC确认。如果遇到不能保存的问题,可以尝试对etc目录下的hosts进行[右键—属性—安全—编辑—选择你的账户勾上完全控制]。

网友:
楼主你这帖子还分开两张来发呀,不过还是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