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恢复更新固件报错误解决办法-B

楼主(2015-04-25):
iPhone恢复更新固件错误3194  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3000范围中的错误代码通常表示iTunes无法通过端口80或443联系gs.apple.com服务器。这可能是由于受到过期或配置不正确的安全软件或防火墙软件的**、hosts 文件中的某一条目重定向对 gs.apple.com的请求,或由于您的 Internet 代理设置所致。另外,当网友降级自己iPhone/iPad系统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总得来看,3194错误与苹果官方服务器认证有关系,也可能与用户本身的网络环境有关。
  解决方法:
  这里分几种情况:
  情况一:正常升级或恢复iPhone/iPad的固件时,
  1、保证网络环境良好,如使用代理服务,请尝试关闭。
  2、升级iTunes到最新版。
  3、修改系统hosts,还原其他软件对它的篡改。
  修改hosts的方法:hosts位于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C盘指你的系统盘),你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对其进行修改。首先复制原始的hosts文件到其他位置,使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它,去除所有开头没有“#”号的内容,保存之后复制回原来的位置,提示覆盖请点击确认,可能需要通过UAC确认。如果遇到不能保存的问题,可以尝试对etc目录下的hosts进行[右键—属性—安全—编辑—选择你的账户勾上完全控制]。

修改hosts文件的权限
  情况二:降级系统固件时,
  由于苹果官方在发布新版系统之后,会很快关闭老系统的认证,所以用户在降级系统时,无法通过苹果官方的认证,导致提示3194错误。如果用户曾经利用第三方软件备份过手机的shsh,可以利用第三方工具来实现绕过苹果官方的认证,如果你没有备份过,则无法解决3194错误。
  问题补充:
  很多时候,3194都是在尝试降级系统时出现,这里苹果园提醒广大用户,如果你想要对iPhone/iPad等设备进行越狱,请不要轻易升级系统,在iTunes弹出升级系统提示时,请点击取消。或者备份好自己的shsh,用来绕过苹果的认证。备份shsh可以使用iTools等第三方应用来完成,打开iPhone桌面上的Cydia,最上方可以看到备份过的shsh。总之,降级系统并不难,难就难在你没保存过老系统的shsh!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23/28/29
问题描述:
  在使用iTunes恢复iPhone/iPad固件时,可能会看到23/28/29错误。此时iTunes会弹出对话框,指示“未能恢复iPhone 发生未知错误(23/28/29)”。
  原因分析:
  这些错误可能表明您的设备存在硬件问题。请按照本文中的步骤执行操作。通过设备随附的白色 USB 基座接口电缆连接已知良好的电脑和网络时也尝试恢复,以确认该问题是否与设备有关。MAC 地址丢失或 IMEI 为默认值 (00 499901 064000 0) 也可以确定存在硬件问题。安全软件过期或配置不正确也会导致这些错误。
  举例:Wi-Fi 或 Bluetooth 设置显示为灰色或变暗
  表现:
  在极少数情况下,您可能无法启用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设置”中的 Wi-Fi 或 Bluetooth。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将看到以下症状:
  由于设置显示为灰色或变暗而无法打开或关闭 Wi-Fi 或 Bluetooth。
  不显示 Wi-Fi 或 Bluetooth MAC 地址,或在设置 > 通用 > 关于本机中显示全为零。
  解决方法:
  如果您遇到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步骤并在完成每一步后尝试启用 Wi-Fi 或 Bluetooth。
  验证是否已关闭“飞行模式”。
  将 iOS 设备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OS。
  还原网络设置。要执行此操作,可轻按设置 > 通用 > 还原 > 还原网络设置
  在 iTunes 中恢复 iOS 设备。
  如果尝试上述步骤后仍无法打开或关闭 Wi-Fi 或 Bluetooth,请联系 Apple 或您的无线运营商寻求进一步帮助。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34/37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尝试将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的软件降级会导致此错误。
  解决方法:
  第一步,需要让手机进入DFU模式。
  打开iPhone,使用USB连接上电脑,确保电量充足。
  同时按住顶部的电源键 HOME键10秒(直到屏幕变黑),然后仅仅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HOME键,再等待15秒。iTunes识别出现,DFU模式驱动成功,但是屏幕始终是黑的!这时成功进入DFU模式。
  此时,iPhone看起来是关机了,但是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殊的DFU恢复模式(提示:这时屏幕必须保持变黑的状态)。
  第二步,打开iTunes,提示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点击确定。按住shift键,并用鼠标点击“恢复”按钮,弹出选择固件的窗口后松开Shift键,恢复你选择的固件。

使用iTunes恢复iPod固件发生1413/1415/1417/1418/未知错误解决办法
用 iTunes 或更高版本来恢复或更新 iPod 时,您可能会看到一个报告“发生未知错误”信息的对话框,该信息后面列出了错误号 1415、1417、1418、1428、1429、1430、1436 或 1439。
  解决方法:
  如果您遇到了这些错误,请首先将 iTunes 更新为最新版本。当您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iTunes 后,请尝试以下操作:
  (1)断开后再次连接您的iPod,然后尝试进行恢复。
  (2)重新启动电脑,然后尝试恢复您的 iPod。
  (3)停用或启用将 iPod 用作磁盘,然后尝试进行恢复。
  (4)尝试将 iPod 连接到不同的 USB 端口,然后尝试进行恢复。
  (5)移去已经连接到电脑上的所有第三方 USB 设备(不必移去键盘或鼠标)。
  (6)如果使用的是 Windows 系统,请根据文章“在 Windows XP 上同步 iPod 时 iTunes 显示 -50 错误信息”中的描述来重新注册 .dll 文件
  (7)对于 Windows 用户,请更新或重新安装 Windows USB 驱动程序

使用iTunes恢复iPod固件发生1428/1429/1430/1439未知错误解决办法
用 iTunes 或更高版本来恢复或更新 iPod 时,您可能会看到一个报告“发生未知错误”信息的对话框,该信息后面列出了错误号 1415、1417、1418、1428、1429、1430、1436 或 1439。
  解决方法:
  如果您遇到了这些错误,请首先将 iTunes 更新为最新版本。当您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iTunes 后,请尝试以下操作:
  (1)断开后再次连接您的iPod,然后尝试进行恢复。
  (2)重新启动电脑,然后尝试恢复您的 iPod。
  (3)停用或启用将 iPod 用作磁盘,然后尝试进行恢复。
  (4)尝试将 iPod 连接到不同的 USB 端口,然后尝试进行恢复。
  (5)移去已经连接到电脑上的所有第三方 USB 设备(不必移去键盘或鼠标)。
  (6)如果使用的是 Windows 系统,请根据文章“在 Windows XP 上同步 iPod 时 iTunes 显示 -50 错误信息”中的描述来重新注册 .dll 文件
  (7)对于 Windows 用户,请更新或重新安装 Windows USB 驱动程序。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4解决办法
 发生原因:
  访问端口 80 和/或 443 被阻止。
  与 albert.apple.com 和/或 phobos.apple.com 的通信被防火墙、第三方安全软件或其他 Internet 安全设置阻止。
  iTunes Store 当前的流量极高。
  解决方法:
  (1)打开正确的端口,并允许访问 Apple 服务器
  在更新和恢复过程中,iTunes 需要联系 Apple。请确保您的电脑打开了以下端口,并可以访问以下服务器:
  端口 80
  端口 443
  phobos.apple.com、albert.apple.com、gs.apple.com
  请注意,无论何时软件通过 Internet 安全连接进行通信,都务必确保电脑的日期和时间正确。
  (2)出现此错误多是由于iTunes Store服务器无法访问造成的,等待其恢复即可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18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设备上的媒体资料库损坏且无法修改或更新时会出现此错误。
  解决办法:
  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Tunes 然后进行恢复应可解决此问题。
  iTunes下载地址:http://www.apple.com.cn/itunes/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19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1、从 iTunes 的“摘要”标签中取消选择“连接此 iPhone 时自动同步”。
  2、推出 iPhone。
  3、重新连接 iPhone。
  4、选择“更新”。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23/28/29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这些错误可能表明您的设备存在硬件问题。请按照本文中的步骤执行操作。通过设备随附的白色 USB 基座接口电缆连接已知良好的电脑和网络时也尝试恢复,以确认该问题是否与设备有关。MAC 地址丢失或 IMEI 为默认值 (00 499901 064000 0) 也可以确定存在硬件问题。安全软件过期或配置不正确也会导致这些错误。
  举例:Wi-Fi 或 Bluetooth 设置显示为灰色或变暗
  表现:
  在极少数情况下,您可能无法启用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设置”中的 Wi-Fi 或 Bluetooth。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将看到以下症状:
  由于设置显示为灰色或变暗而无法打开或关闭 Wi-Fi 或 Bluetooth。
  不显示 Wi-Fi 或 Bluetooth MAC 地址,或在设置 > 通用 > 关于本机中显示全为零。
  解决方法:
  如果您遇到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步骤并在完成每一步后尝试启用 Wi-Fi 或 Bluetooth。
  验证是否已关闭“飞行模式”。
  将 iOS 设备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OS。
  还原网络设置。要执行此操作,可轻按设置 > 通用 > 还原 > 还原网络设置
  在 iTunes 中恢复 iOS 设备。
  如果尝试上述步骤后仍无法打开或关闭 Wi-Fi 或 Bluetooth,请联系 Apple 或您的无线运营商寻求进一步帮助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34/37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尝试将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的软件降级会导致此错误。
  解决方法:
  第一步,需要让手机进入DFU模式。
  打开iPhone,使用USB连接上电脑,确保电量充足。
  同时按住顶部的电源键 HOME键10秒(直到屏幕变黑),然后仅仅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HOME键,再等待15秒。iTunes识别出现,DFU模式驱动成功,但是屏幕始终是黑的!这时成功进入DFU模式。
  此时,iPhone看起来是关机了,但是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殊的DFU恢复模式(提示:这时屏幕必须保持变黑的状态)。
  第二步,打开iTunes,提示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点击确定。按住shift键,并用鼠标点击“恢复”按钮,弹出选择固件的窗口后松开Shift键,恢复你选择的固件。

使用iTunes恢复iPhone固件发生未知错误3002/3200解决办法
 原因分析:
  3000范围中的错误代码通常表示iTunes无法通过端口80或443联系gs.apple.com服务器。这可能是由于受到过期或配置不正确的安全软件或防火墙软件的**、hosts 文件中的某一条目重定向对 gs.apple.com的请求,或由于您的 Internet 代理设置所致。另外,当多人访问苹果服务器时也可能遇到,但这样的情况很少。
  总得来看,3002、3200错误与苹果官方服务器有关系,也可能与用户本身的网络环境有关。
  解决方法:
  一般换时段,多尝试几次即可成功。
  如果一直不成功,请参考如下教程:
  一、有种说法是要关360,所有进程(网友分享);
  二、如果以前为了解决恢复固件时3194错误改过hosts,请将gs.apple.com那一行的最前面加一个#;
  三、另外,转移备份也会解决部分人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步骤如下:
  1.安装最新版本的iTunes 10.5
  2.运行iTunes后关闭
  3.Windows XP用户进入C:\Documents and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Apple Computer\iTunes\iPhone Software update s
  Win7下转移C:\Users\%username%\AppData\Roaming\Apple Computer\MobileSync\Backup
  将其中的文件转移,切记不要删除。
  4.进入DFU模式
  5.恢复iOS 5
  四、保证C盘路径没有中文。
  注意:修改iTunes默认备份位置的办法只能解决C盘空间不足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真的发生下面错误,需要移动备份文件位置。
  Windows7下,打开C:\Users\你的用户名\AppData\Roaming\Apple Computer\iTunes\iPhone update r Logs(如果你的用户名是1234,路径就是C:\Users\1234\AppData\Roaming\Apple Computer\iTunes\iPhone update r Logs),查看里面的日志,如果上面的错误可能是受到备份文件的影响。可以对照上面的说明转移备份文件到其他分区。
  如果iOS设备出现Error 3002错误提示,同时已经完成了iOS 5更新下载的话,用户也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来升级iOS设备操作系统,具体方式为点击iOS设备内iTunes应用里“更新”按钮旁边的“选择”按钮,然后再定位选择iTunes已经完成下载的ISPW文件。
  据称此方式已经有人亲自实验过,而在实际升级的过程当中,iPhone 4手机通过此方法完成升级,但是在iPad平板上这一办法似乎却行不通。不过在iPad平板上,有用户表示在iTunes里选择“选择”按钮之后点击恢复可以完成升级,但是此举将会完全清除设备上的数据,所以在尝试此法之前需要自行备份数据,在进行恢复固件之后将可以进行重新安装。
  问题补充:
  3002/3200问题出现的概率已经很低了,目前升级iOS5的人已经没当初那么多了,所以基本都会成功!另外,在跨版本升级时,容易出现这类错误,此时可以用备份数据然后选择恢复的方式来避免错误,不过要注意恢复之后,把备份的数据再同步到手机中。

iPhone连接电脑时发生包含“0xE”未知错误
您可能看到以下一个或多个错误消息:
  iTunes 未能连接到这部 iPhone,因为发生了未知错误 (0xE800000a)
  iTunes 未能连接到这部 iPhone,因为发生了未知错误 (0xE8000065)
  iTunes 未能连接到这部 iPhone,因为发生了未知错误 (0xE800006b)
  iTunes 未能连接到这部 iPhone,因为发生了未知错误 (0xE8000001)
  或者可能会显示内容相同,但末尾代码不同的错误信息。
  原因分析:
  该代码的出现多是由于电脑或USB接口问题导致的。
  解决方法:
  1. 只需重启电脑便可解决很多问题。重启电脑并重新连接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2. 将iTunes更新到最新版本,再尝试重新连接。
  iTunes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apple.com.cn/itunes/download/
  3. 验证设备是否已连接到电脑上的大功率 USB 2.0 端口。请勿将设备连接到外部 USB 集线器,而应直接连接到电脑。检查您的电脑是否配有 USB 2.0 端口。
  4. 将您的设备连接到电脑上的其他 USB 端口,以电脑主机后端的USB接口为佳。(出现该错误多为USB接口问题)
  5. 使用另一根 Apple 30 针 USB 电缆连接您的设备。
  6. 验证电脑是否满足最低系统要求。iOS 设备需要以下最低版本的 Windows: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如果您具有以上版本的 Windows,请验证是否已通过从 Microsoft 下载和安装软件更新将 Windows 完全更新为最新版本。
  7. 检查设备和电缆的基座接口是否有绒毛或其他碎屑。
  如果基座接口中有绒毛或碎屑,请使用干净、干燥的软毛小刷子进行清洁。用刷子小心地轻刷基座接口,防止绒毛或碎屑进入设备的其他接口。
  8. 将您的电脑与键盘和鼠标之外的其他 USB 外围设备断开连接。
  与这些外围设备断开连接后,重新启动电脑并连接设备,然后打开 iTunes。其他 USB 外围设备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打印机、摄像头、扫描仪、外置硬盘驱动器、USB 集线器、读卡器、USB Wi-Fi 适配器或蜂窝数据无线上网卡。
  9. 使用任务管理器停止一些 Apple 服务:
  启动任务管理器:
  Windows XP:按下键盘上的 Control Alt delete 。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按下键盘上的 Control Alt delete 。然后点按“启动任务管理器”。如果 Windows 需要您的许可才能继续,请点按“继续”。
  点按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标签。点按以下每个进程的名称并选取“结束进程”,结束这些进程后,重新启动您的电脑,打开 iTunes 并进行测试。
  iTunesHelper.exe
  AppleMobileDeviceService.exe
  iPodService.exe
  10. 某些情况下有必要恢复您的设备,尤其是当此问题在多台电脑上出现且尝试上述所有步骤均无效的情况下。
  恢复您的设备。完成恢复后,请从最新的备份进行恢复。
  11. 将您的设备与另一台电脑连接,确定问题是否出现在您的电脑上。
  如果问题仅在一台电脑上出现
  (1)有时在 Windows 电脑上运行过期的驱动程序可能会导致此问题。向电脑或电脑主板的制造商咨询是否有任何可用的 USB 芯片驱动程序更新。了解有关更新 Windows 驱动程序的更多信息。
  (2)确定问题影响的是特定 Windows 用户帐户还是所有帐户。根据您的操作系统,按以下步骤创建一个新用户帐户:
  Windows XP
  1)在“开始”菜单上,选取“控制面板”。
  2)打开“用户帐户”。选择创建一个新帐户,并按照说明完成帐户设置过程。
  3)创建新帐户之后,从开始菜单中选取注销。
  4)登录到新创建的用户帐户。
  5)打开 iTunes,并确定您遇到的问题在新用户帐户中是否仍然存在。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1)在“开始”菜单上,选取“控制面板”。
  2)打开添加或删除用户帐户(如果使用的是Windows Vista中的“经典视图”,请打开用户帐户,然后打开管理其他帐户)。
  3)选择创建一个新帐户,并按照说明完成帐户设置过程。
  4)创建新帐户之后,从开始菜单中选取注销。
  5)登录到新创建的用户帐户。
  6)打开 iTunes,并确定您遇到的问题在新用户帐户中是否仍然存在。
  (3) 如果问题在多个用户帐户下仍然存在,请卸载并重新安装 iTunes。
  (4)某些情况下,过期或配置错误的安全软件也会导致此问题。对可能由第三方安全软件引起的问题进行故障诊断。
  如果问题在多台电脑上出现
  (1)确保您已尝试另一根已知良好的 Apple 30 针 USB 电缆。
  (2)如果您用来测试设备的电脑是同一品牌且可能是同时购买的,那么造成问题的原因也许仍是电脑的问题。如果您在商业环境下测试多台电脑,可能会出现此情况。
  请向电脑制造商或公司的系统管理员咨询是否有任何可用的 USB 芯片驱动程序更新。
  如果用来测试的电脑由一位系统管理员配置,或您使用同样的软件配置了家中的多台电脑,那么问题可能是由过期或配置错误的安全软件引起的。对可能由第三方安全软件引起的问题进行故障诊断。
  12. 如果执行本文所有步骤之后仍然遇到此问题,请联系 Apple 或您的无线运营商以获得针对 iPhone 的电话支持。

网友:
这资料不错,收藏了备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