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VS手机维修 征文大赛 投稿】---维修电脑兼修手机的可行性探讨!

楼主(2015-04-25):
  本人从事手机维修多年,近几年才接触的电脑维修。发现很多朋友都是从修手机转到修电脑,或者是修电脑的也想兼修一下手机,近些年来,智能手机的兴起。令手机维修行业有了些许的起色。加上二者的硬件也有很多的类似。个人觉得这二者维修是可以一起经营的。下面就电脑维修与手机维修间的维修工具,二者的硬件不同处对比区别,手机软件维修的方法和工具进行探讨。文笔不好,有些资料是从网上收集的,也有很多是自己的个人经验。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指正。
      手机维修相对于电脑维修来说,一般有着速度快,售后少。换屏和刷机解锁等都不用售后的(维修前都要跟顾客说清楚)。故障点比较集中,一般都是换屏,听筒,送话器,电池和刷机解锁。维修起来也简单。

文中所有图片均可点击放大观看。

1,电脑维修与手机维修工具的对比。
      电脑维修一般需要的主板工具为烙铁,风枪,万用表,示波器,BGA返修台,维修电源,烤箱,锡珠,植珠钢网……
      手机维修需要的常用工具比电脑维修需要用的要少一些,常用的有手机维修通讯电源,万用表,烙铁,风枪,超声波清洗器(一般进水手机都需要用到它来清洗主板),锡浆,植锡网等……
纵上所述,电脑维修与手机维修之间,二者的使用工具有大部分是重合的,基本都可以通用。其中手机维修用的电源,因为输出功率限制,不能用在电脑维修上。但电脑维修常用的电源可以用来维修手机。手机维修很多情况都不要使用到示波器和BGA返修台。换芯片都是用的风枪和烙铁就可以了。所以做电脑维修使用的工具基本可以满足维修手机的需要了。

      这个是清洗进水手机用的超声波清洗器。加了洗板水后给主板清洗。可以很彻底的清洗干净主板上的水和其它能令主板氧化腐蚀的杂质。彻底清洗的手机可以避免手机进水后主板使用一段时间出现氧化腐蚀的情况出现。

      这是给手机BGA芯片植锡用的植锡网,刮刀和锡浆。手机芯片一般都是BGA封装的,焊点都比电脑主板芯片的要小,植珠方法有所不同,也要难一些。

      这是手机维修电源和电脑维修用的电源对比。电源维修用的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都要比手机维修电源输出的要高。电脑维修用的电源可以直接用来维修手机。但手机维修用的电源不能用来维修电脑主板。

2、电脑和手机硬件对比。
     电脑和手机的主要硬件都差不多,手机主要比电脑多了一部分手机射频信号处理电路,该电路一般由中频,射频,天线,天线开关,功放等组成的。这里的功放起的作用是在手机信号发射时用到.当手机离基站近时,手机发射功率降低,当离基站远时,手机要增大发射信号,是通过功放来放大发射信号的.跟普通电路中的功放是把音频等信号放大是不一样的。
        手机内存跟电脑内存
  通常厂商把手机内存与存储卡混淆,其标称的「内存」则往往是错指SD卡或者其他的外设存储空间,作用和电脑的硬盘一样。
  实质上手机内存包括「ROM+RAM+内存卡」三部分,只有运存RAM才相当于电脑的内存,而ROM+内存卡(通常是电擦除可写只读存储器EEPROM)相当于电脑的硬盘。
  ROM不够,可以通过SD扩展卡(内存卡)是增加手机存储空间,相当于电脑增加外部硬盘。而手机不能像电脑那样通过添加内存条来扩展内存(RAM)容量。
手机内存是使用与U盘性质一样的介质,是永久存储数据,即使关机也保存着;而电脑的内存是用来存放系统当前运行的程序的,属于易失性的存储器在断电后数据会丢失的,是临时存储数据,关机即被清除,电脑永久存储数据是硬盘。
3,电脑维修和手机维修的软件维修方法对比。

     电脑维修的软件问题一般故障为系统崩溃,驱动问题。一般重装系统可以解决故障。重装系统的方法大家都清楚了。这里就不再描述。
      手机维修中的软件问题就多一些。手机软件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手机所使用的系统不同又有不同的方法。而现在市面上的手机以系统区分可以二种,分别为是使用IOS系统的苹果手机和使用安卓系统的三星,小米,HTC和国产的所有智能手机。
(1) ,苹果手机的软件问题一般为解锁,越狱,刷机和APP安装。苹果手机解锁(屏幕锁)一般都是刷机解决。苹果刷机前一定要先了解该手机是否有ID锁,如果手机有ID锁的,刷机后虽然可以解开屏幕锁。但ID锁还是有的,如果这时不知道ID号和密码的,就变成传说中的砖机了。苹果手机刷机一般是使用苹果官方的itunes和爱思助手。

苹果手机的越狱和软件安装,苹果手机的越狱我一般是使用PP越狱助手,一键越狱,非常简单和方便。越狱前也要注意该手机是否有ID和提醒顾客资料要不要备份。苹果手机软件的安装我一般使用PP助手和爱思助手,当然现在还有很多都可以用。这个以个人习惯为主。

下面是这些操作软件的界面

iTunes连接手机后的界面

爱思助手连接手机后的界面

爱思助手工具箱的工具

PP越狱助手的界面,如果手机没有越狱过的,界面上的手机图标下有一个一键越狱的图标,需要越狱点击一下该图标再按照提示操作就行了

(2),安卓手机的软件问题一般是解锁,刷机和ROOT。
      安卓手机解锁一般可以用进入Recovery模式进行双清,刷机和连电脑使用工具清除密码这三种解决方法。这三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双清可以不用电脑,直接在手机上操作,但双清前一定要告知顾客手机内的资料双清后会没有的。刷机就是重装系统。手机内的资料也是没有的。连电脑使用工具清除密码,这个方法解锁可以保留手机内的资料,但使用这个方法的前提是,手机已经打开的USB调度功能,只有打开这个功能后,手机连接电脑才可以被识别出来。手机如果已经打开USB调试功能的,连电脑打开工具(我一般用的是刷机大师),打开刷机大师里的更多工具,里面有一个清除锁屏密码。点击一下这个后等待工具自动清除密码就可以了。这个清除密码后手机里面的资料都是保留的。

这是刷机大师工具箱的界面,解锁点击清除锁密码就可以了。

      一般安卓4.2之前的系统都可以直接在设置功能中的开发菜单中打开USB调试功能,但4.2以后的开发菜单都被设计成默认为隐藏的了。需要点设置-关于手机-点击版本号7至9次-弹出已处于开发模式,这时再返回设置点击开发,才可以打开USB调试功能。

这是打开安卓手机USB调试功能的方法,安卓4.2之前的系统可以省略第2,第3,第4步操作。

      安卓手机双清和卡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先进入Recovery模式才能操作。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进入方法。但基本上都是先按住手机的音量-或音量+键后再按开机键,等出现开机LOGO后再松开开机键等待10秒左右就可以进入Recovery模式。
      双清就是:wipe data/factory reset和wipe cache,从字面上理解“wipe”的中文意思就是:揩,擦;揩干,擦净的意思;从刷机角度来理解可以认为是一种对手机数据擦除的操作,包括清除缓存和内存数据,包括联系人、短信、安装的软件等全部删除——就是在recovery下恢复了出厂设置。
PS:双清用得好,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安卓手机的软件故障。比如有些手机用着用着就提示存储空间不足的,手机开机定屏的,正常使用中突然有某些功能不正常等等,都可以用双清这个办法来解决的。

安卓手机双清界面

安卓手机刷机分为线刷和卡刷,线刷就是手机使用USB线连接电脑使用工具来刷机,线刷不同的手机又有不同的方法,但绝大多数安卓手机都可以刷机大师等一键刷机工具来刷。这里就不再一一描述了。卡刷就是使用内存卡来刷,
卡刷时,内存卡上下载好卡刷资料(一般为ZIP格式,不用解压,直接放到内存卡的根目录下),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刷机前要先双wipe,其实就是清空数据、缓存,恢复成出厂模式。若不如此做刷机会出现不必要的故障。
  刷机前进行双WIPE
  再然后,便是开始传说中的刷机了!
  选择第五项“installzip from sdcard;
  再选择第一项“choosezip from sdcard”,确认后找到自己的刷机包,即“ZIP”格式文件。刷完重启即告成功
最后,整个刷机过程大概3~5分钟,刷完后选择最下面“goback”返回主界面再选择第一项“rebootsystem now”重启手机,第一次开机时间会稍长点,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实在不行就掰电板强制关机再开机 ~),待进入到桌面就是说明刷机成功~!

安卓手机卡刷界面

      安卓手机的ROOT,ROOT跟苹果手机的越狱差不多,都是破解手机的权限。安卓手机的ROOT,可以使用的软件有很多,百度一键ROOT,ROOT大师,ROOT精灵等一大堆的,不同的ROOT软件对不同的手机有不一样的效果,有的手机用一款软件ROOT不成功的话,可以尝试使用其他软件ROOT。基本上都可以ROOT的,当然也有少数手机是不行的。ROOT软件都是傻瓜一键式的。手机打开USB调度模式连接上电脑后,打开ROOT软件,点击一键ROOT,然后等等软件自动完成后手机重启就可以了。

ROOT大师操作界面

4、手机维修中常见的故障和维修方法

(1)、软件故障维修,现在的日常维修中,智能手机的软件故障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很多还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手欠设置密码却给忘了,还有很多人自己升级系统造成不开机的。自己删除安卓手机上的东西东西删错导致的不开机的。甚至经常不关机就拆电池的,也比较容易导致手机系统出现问题的。类似的问题简单一点的,可以用双清来解决,双清不行就刷机。除了少数字库门的手机,刷机都可以解决定屏等故障。
PS:这里推荐大家一个下载手机刷机资料和维修资料的网站。东海论坛,这个网站的资料比较齐全,但是现在做得也不怎么厚道了,下载要买VIP会员,想要下载速度更快的还要买下载VIP。

(2)、硬件维修,现在的手机硬件故障一般是摔坏或进水导致的,也有一部分是设计上的和零件的缺陷导致的。摔过的手机,容易出现屏破或者零件虚焊的情况。屏坏的比较简单,换屏就行,只有细心一点都不难换。屏与壳体之间一般都是用胶粘起来的。拆屏的时候先用风枪或吹风机对着屏幕四周加热十多秒再用软卡片撬开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有很多屏是一体屏,就是显示屏和触摸屏是一体的,如果只更换其中一个需要用到分离机和贴合机等等。如果是摔过的手机,出现开不了机,或者定屏的情况,很多是芯片虚焊导致的,这时可以夹维修电源,用手按住怀疑虚焊的芯片,然后再开机测试。如果按住某个芯片后开机正常的,加焊芯片或者干脆重植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这里重点说一下手机芯片的焊点重植方法,手机芯片因为体积都相对比较小,焊点一般都是使用锡浆来重植的,相对电脑的显卡芯片等值珠要难很多。手机芯片重植时,残留在芯片上的焊点,只要焊点不是相连的都可以保留,好的焊点可以帮助更好 的定位植锡网。令植锡的效率更高。

这是手机芯片植锡的方法,比电脑芯片植珠要难很多。

这是电脑芯片植珠方法。

PS:在给手机芯片植锡的时候,刮好锡浆后用风枪加热一定要注意,锡浆最好不要一次加热到凝固点,因为温度一下子升高会导致锡浆沸腾起来后与旁边的点连在一起,要先慢慢把锡浆吹干,加热的时候会看到锡浆的水分干掉,这时候要把风枪移开一下,然后等二三秒再加热。这样焊点的锡浆就不会那么容易连在一起的。

      进水手机处理一般先把主板上的送话器等用排线或导线焊接起来的零件拆下来后(避免清洗的时候,洗板水把塑料和摄像头,送话器等东西搞坏,送话器浸入洗板水上后,是有一个坏一个的,一定要注意),把主板放到超声波清洗器里,加上洗 板水,清洗几分钟后拿出主板用吹风机吹干。再夹维修电源检测主板有没有损坏的零件。一般进水手机,比
较容易坏的零件是电源芯片、功放,背光电路和WIFI芯片这些电流比较大的电路。特别是进水后还开机使用或者充电的。这些零件损坏的机率更大。

5、手机维修小经验探讨。
      (1),松香法检测短路或漏电零件---936烙铁醮到松香里,这时烙铁上会冒出一股松香烟,将松香烟靠近手机主板,松香烟即附着在手机元件上,形成一层白色薄薄的松香霜(注意,熏松香烟时不能使用普通烙铁,因为普通烙铁发热太大,松香烟很快就挥发完了,来不及熏到主板上)。如果你怀疑哪里漏电,你就可以在哪里熏上一层松香霜,若你根本不知该怀疑哪里漏电,你可以将整块手机板一起熏。熏完后,给手机加电,加电时可以从0V开始慢慢上升,如果电流太小,可适当将电压加得高些,但要注意不要太高了,以防将其它元件烧坏。要加电过程中,注意观察手机主板上的元件,若哪个元件漏电了,该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而原形毕露”—它就是漏电真凶了。

这是用松香法检测进水的苹果5手机短路漏电零件的图解

     (2),四脚 ,五脚送话器改普通二脚送话器---现在很多智能手机都是使用的四脚或者五脚的送话器。如果手上没有同样的送话器的。可以改成普通二脚的送话器,只需要加一个1至10K(不同的手机,需要加的电阻阻值不一样)的电阻。

这是;四,五脚送话器改普通二脚送话器的方法

     (3),听筒没声音,不是听筒问题的,开机拨打112,然后测量听筒二个触点之间的电压,这时一般为0V。然后一支表笔接地,一支测听筒触点的任意一脚。如果有一个脚对地有1V左右的电压。就把听筒的一个脚接在这点上,另一脚接地就可以了。音量会比原来的小一点点。但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修没送话的手机,如果送话器普通二脚的,送话器没坏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修复)

下面这些是维修实例中的飞线或短接修好的案例

      总结:以我这些年修手机的经验来说,其实修电脑跟手机有很多共通点,工具也差不多可以共用。如果正在做电脑维修的朋友,不防也尝试一下修手机。积累一些经验就不难了。当然,个人感觉修手机的手工要求要比修电脑要高一点。因为经常要飞很细的线和短接很小的点。维修手机手工一定要练好。修手机手工非常重要,因为手机上的零件都非常小,手工不好的,修的时候,修不好不说,还会很容易扩大故障。

祝大家都能有更好的发展。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关注啊。

网友A:
来了来了!谢谢楼主!可俺还不会修手机!学习学习!

网友:
可行性很高

网友:
真的很好,

网友:
貌似你写了,不知道现在篇数够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了来了!谢谢楼主!可俺还不会修手机!学习学习!

慢慢尝试一下,也不难。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LZ,电脑可调电源调到4.2V直接接手机主板正负极 能开机吗  不上电池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LZ,电脑可调电源调到4.2V直接接手机主板正负极 能开机吗  不上电池的情况下。

一般的都能,除非有些特殊要接检测脚才开机的。

网友C:
写得真好,来捧一下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得真好,来捧一下场。

谢谢捧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看完对手机维修有个大概的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对手机维修有个大概的认识了

觉得有用请支持一下。投个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464-1-1.html

网友:
都是拆机之家的兄弟伙,肯定要支持一哈

网友:
不错的帖子,支持下

网友:
支持淡水渔,以后有技术问题还要向您请教呀。

网友E:
支持楼主,从昨晚看到现在,认真看完了,非常受用。想评个分却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从昨晚看到现在,认真看完了,非常受用。想评个分却评不了?

对你有帮助就好。评不了分没事。投票支持一下就行了。

网友:
以前维修手机我看到懒得看,现在智能机出来了价格也上来了,值得一修

网友(2015-06-17):
引用 网友F:
自学的。也跟了师傅学过二个月。

自学是自己买书看的吗?有没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