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iewSonic 优派va1908w 改高压 已找到开启信号

楼主(2015-04-25):
昨修一优派 va1908w的显示器(有两台)故障现象为 开机亮一下 就灭,拆开一看果真跟预想的一下 高压板那块都烧焦了(才一个高压线圈 出来4个灯管 不烧才怪)于是找来通用高压板,当我接好12v供电 来找开启信号时 我懵逼了,妈蛋 没有一个是从低往高跳的,依照经验来讲 从驱动板过来的一根黄色线就是啊,量这条线,开关闭合是5.几v一开就拉低4.几v 。心想是不是这板是反着来(高电平关 低电平开)于是上网搜 有说加什么反向器的(手上没这个玩意)有说在高压板那去掉一个三极管的,又说直接把开启接到屏供电上的、。。。。。  这些我也都试过,高压去掉一个三极管 根本不行,直接接到屏供电上,图像是出来了,可开机是会白屏一下 logo也不好出现,我总觉得不是很完美。 接着在网上搜,(此板高压pwm芯片是 oz9938gn  )第10脚是开启脚,低关高开的,没错啊。于是接着跑吧,跑 跑 跑 咦·~ 来到一个三极管了(标示t06)集电极 正好是当开关打开3.0v 出来 关闭 即0v, 呀 终于找到了,至此把该脚接到通用高压板开启 ok

网友:
楼主上图,图纸截图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有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   厉害。我多半是用   屏供电  作为 开启信号。

网友(2016-06-16):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我这个有5v12v,就是没开启信号

网友:
高压开启一般是接一个三极管的

网友:
有图的话能帮到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