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K2450图纸,LK290S MB12288-2

楼主(2015-04-25):
求联想K2450电路图或点图。主板现在故障为不触发,是二修,上家动过BIOS,IO还有一连串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暂无 淘宝也没有 国内外论坛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无 淘宝也没有 国内外论坛也没有

多谢斑竹,确实到处找了都没有!

网友:
找到的话,记得拿出来共享啊

网友B(2017-07-22):
楼主找到机器图纸吗,找到分享一下

网友:
本人也需要   如果 花钱也行

网友:
这个图纸好像都找不到,现在正在修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机器图纸吗,找到分享一下

没有图,这个机器应该有设计缺陷,很多CPU的故障。

网友(2017-08-23):
也在修中,不开机,找图

网友(2017-11-16):
大神啊  哪位大神有图纸啊    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哇  炸了  那这个机器怎么搞  没有图纸点位修不了啊

网友(2018-03-01):
我的拔电子插电能自动上电报警没显示一会掉电不能按开关上电

网友(2018-11-13):
LZ这机的图纸有找到吗?没待机的,找不到图纸没法修啊

网友(2019-03-15):
看看什么故障!!!!!!!!!

网友(2019-08-28):
同求K2450的图纸

网友(2020-05-16):
我的是吧内置电池取了在插上就可以触发  但用不久久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12-17):
大家还没找到图纸啊我也在修,没开机信号,CPU没供电,没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