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城z2599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04-25):
开机有显示,外接无反应。最后测得VGA输入口RGB对地阻值不正常。更换75欧电阻后问题解决。

网友:
教教新手嘛!来图

网友:
可以哟,不能以为是MCU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修过几个RGB不正常导致偏色的  学习了

网友:
显示器怎么外接?

网友:
可惜没图。

网友:
RGB也会导致无显示,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希望上图。这个75欧电阻坏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现在遇上一台提示没信号的,搞不定,找不到MCU,又不想换板

网友:
是电阻开路了吗?

网友:
一般故障是偏色

网友:
不会三路都坏了吧,坏了一路其它两路也会有输出的,只是偏色,

网友:
来个图看看吗  过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谁是

网友:
开机显示,但没有信号输入,可以先换一条VGA线试试,如果不行再测一下VGA接口的13和14针脚的对地阻值,这两个针脚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我还以为 接口处的 钳位 二极管  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