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 D1掉电

楼主(2015-04-25):
  神舟战神K650D-I5 D1,版号:6-71-W65J0-D02. 独显:N15P-GT-A2.  开机能显2分钟风扇狂转,再过1分钟左右掉电电。BIOS刷过,CPU换过,没思路求大神指点。附上图纸和双BIOS,4M和2M

W650SJ_D01 1112.pdf

神舟K650D-I5-D1 6-71-W65J0-D02 W650SJMB-0D.rar

网友:
补充问题,测独显供电只有0.2V?

网友:
昨天也修一掉电,搞不定!

网友:
风扇狂转,是不是温控出错,EC接收错误的温控信号导致掉电

网友:
貌似是温度检测这块出了问题,

网友:
没修好就上传BIOS,可靠吗?

网友:
BIOS觉得可靠,这个是买来的,刷过现象一样

网友:
独显供电0.2几    低了    查一下吧   把温控摘了看还掉不掉

网友:
4楼和8楼 直戳我心    我风扇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狂转   温控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我机我也接到一台,I7的,打开盖子自动开机,开机一会儿自动掉电,拆开看了下无进水什么的,看下主板小厂做的,直接还掉客户了,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机器已修好了,显卡供电芯片的问题,之前量的0.2V确实不正常,换了芯片OK了,测是0.89V。我发的BIOS确定是好的

网友:
这么新的资料,支持楼主!刚好今天来一片!

网友(2015-05-25):
今天也碰到了。刷个BIOS试试吧,显卡供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