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另类修复。。。(算是修复吧)

楼主(2015-04-25):
收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华硕K42,上电开机不触发就拆机了,拆开看一下,板号K42JR REV:4.1。
掰下CMOS电池再上电,开机了,但是电流只去到1.2不显示,看下BIOS,搞过了,先把BIOS刷了再说。
刷好了BIOS再次上电,这回电流去到2.多了,但是屏没显示,嗯!!奇怪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暗屏,好了,以为捡到死猫了。
再次把CMOS电池装上,上电再测,自动上电了,按了开关把机器关了,再次按开关,不触发!!*脏话*的华硕!
找了图纸,找了一下pwrbtn, 量一下有3.3的电压,按了开关没拉低,奇怪了,再试这把pwrbtn对地短一下,呵呵,开机了。
由于每次看到K42都很累,我自己的那台K42修了N久都没修好,懒惰查了!
直接从EC 56脚pwrbtn接一条线,拉到开关键,把开关键的地级撬起来,把线接上,大功告成!
这样子的修复已经干过几台了,怎么没想到自己的K42也这么试一下。。。呵呵呵呵。

这样子接其实有个问题,开关变成只能开机而不能关机了,好在客人能接受,收钱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   N B

网友A:
这样直接电压上去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直接电压上去都行

不是接电压,是接地。

网友:
楼主你自己的也这样修好了吗。如果是难道是通病。

网友:
总觉得飞线有点不妥,有可能只是个小开关管坏了

网友:
断线引起的问题

网友:
这样比较好修复

网友:
客户好说话  挺好

网友:
这也算是一种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