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4-25):
  该主板不触发,测量触发上电的各个条件,发现晶振两脚电压不正常,一个脚2.19v。另一个脚0.67v,压差太大了,正常情况下两个脚都应该是0.几V才对。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后无效,就以为是南桥坏了,想打算放弃维修。但是有点不甘心,就在基地里到处搜索晶振压差过大的例子,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在网上无意中找到一个很老的815主板的维修例子,只有几句话,和我这个板子的现象一样,是换了106电阻后好的。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106电阻后,一测量,发现电压真的回落到正常范围了,一个脚为0.45v,另一个脚0.17v,但还是无法上电。万用表点到一个脚的时候上电了,测试卡显示00,不跑码。
   信心大增,虽然没有完全修好,但是有了很大改观啊。换了106电阻后,还是无法正常上电,要点晶振一个脚才行,这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呢?到处检测,终于发现是电池座子的问题----跳线帽的电压有时候是1.89v,有时候为0.23v,原来是电池座子正极氧化生铜绿了,使劲按着电池座子,再点开机,就可以正常上电,并且跑码。把铜绿刮干净后,开机正常跑码,维修结束。

网友:
有这种情况,所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性的东西。。。。我忘记什么板子了

网友A:
喜欢有图有真相的帖子,楼主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有图有真相的帖子,楼主上图就更好了。

我不是靠维修吃饭的,维修主板只是我的业余兴趣。平时维修的数量不多,偶尔才有一张,也不知道是不是修得好。一个人在家里,拍照很麻烦,就没有拍。反正我写的都是自己真实的维修案例。

网友B:
106是啥电阻,有图就好了。

网友:
106 这个电阻我上次也遇到过一次,什么板子记不清楚了,不触发!!!    在检查RTC电路 的时候,用手一摸就触发了,那就是晶振这一块有问题 了,在测量到这个电阻的时候,显示无穷大!!!     捡到到死鱼了,后面的 大家应该知道了

网友:
上个图标注下比较完美

网友:
拿到主板  第一  观察主板很重要,通电摸摸芯片很重要,然后就是测电压,,,,我一般是  一看  二摸  三打波

网友:
这主板又出怪故障了-----考机一段时间后,点不亮了,断电几秒后又上电,但拔掉给CPU供电的小4针后,不断电,把CPU拿出来也不断电。反反复复如此,诊断卡显示00,最后是刷了BIOS后才好。技嘉主板真心垃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6是啥电阻,有图就好了。

与2个晶振谐振电容相连的那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