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艰难维修。。。顺便出台V470独立完好无修整机!

楼主(2015-04-25):
接手商家一台B470E  故障为不通电 插可调待机高  拆机检查 刚拆出来键盘 就看到水迹  C壳和键盘下面 都有水渍  哎 心凉了半截 全部拆出来一看 哎。。。主板上没进水。。。没有痕迹(原来的联想封条在 没有人拆过里面) 心想 还好 应该问题不大   裸板测试 0V 2A慢慢往上调  到5V的时候 开始短路 0.67   摸吧。。摸摸摸摸摸。。。。51123待机芯片烫???好吧 量   3 5V电感阻值。。也  400多和900多 对的啊。。。。 换一个看看吧  还是短。。。。我晕。。。 算了 肯定不是待机芯片问题了 管子也量了下 都是好的。。。这怎么办。。。再烧吧  摸下其他地方 摸摸摸摸摸 也 Q6001哪里 好烫。。量吧  C6003短路 拆还是短 再拆Q6001 还是短 翻开图纸看下。。。RTC_AUX_S5。。。RTC电路短路?大脑反应了2秒。。。量下CMOS电池。。果然 没电。。啊嘿嘿嘿嘿嘿。。。。直接调到大电流 好好摸  果然 !南桥 就是你个小样!!!!你T M的还温热温热的!!你热个毛!HM65 好弄的很  !4分钟取下 1分钟拖好焊盘 3分钟重新做好有铅的一颗好的上去  凉好 什么都不用测试了 果断通电 自动触发 OK  CPU上好 内存上好 重新找了颗CMOS电池 一切OK!!不容易啊。。绕了好远。。。。顺便出一台V470整机 GT520的独立显卡 4显存 主板没有任何维修 I7的CPU坏了 键盘坏了 硬盘无内存无  找了CPU和内存硬盘装好系统亲测无任何问题  有需要的朋友联系  可单卖 也可整机卖 价格好商量 绝对比某宝便宜 嘿嘿 最后祝大家生意好 手气也好 !

网友:
直接换桥就好了吗

网友:
是的 绕了一圈 最后就是HM65坏了 晕死了。。南桥引起的待机芯片发热

网友A:
估计你v470的主板不好卖啊  那个cpu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v470的主板不好卖啊  那个cpu好坏

V470 特别郁闷 收的 被整了 客户拿来说硬盘坏了 机器正常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开机进BIOS看了下 都正常 主要是瞧上了CPU I7的可以 还收的高!结果客户还把他所谓的坏硬盘拿走了 好吧 装个系统看下 结果。。装系统装了集成显卡驱动就出问题 觉得不对头 拆机看下 *脏话* CPU用的PGA转的CPU  哎。。换了颗I3 I5 B940来试验 都没有问题  原来他所谓的I7CPU是坏的 键盘也是坏的 被整惨了。。。

网友:
能修好,算不错的了。多学些基础的东西,别乱修

网友:
这种短路测电感阻值应该能测出来的吧,楼主这样做风险有点大把,不过修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