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触发 电流0.02

楼主(2015-04-25):
   待机电流0.02  不触发 测有3V 5 V      开关上面没有18V电压
  不知道怎么查 高手指点

网友:
” 开关上面没有18V电压“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你查EC的工作条件啊 ,什么都不查  我看你怎么修

网友:
感谢大家 修好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上错了 不好意识
下班了

网友:
这应该是飞的开关电压的线吧

网友:
飞给开关一个电压修好了  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NO 图D7 关键,  Q18 参与触发 不知道这么修 拆掉D7后1脚有3.3V 2脚有18V 3脚没有电压   EC 的32脚是ON/OFF 我用表笔点一下对地就可以触发 显示  于是就不装D7 找一个几百或几K的电阻装在32脚 在把原来开关链接的线路用刀片断开 在连一条线 搞定 试一下机子 OK 120$

网友:
象这种一般我都是飞线   懒的再查电路了   浪费时间

网友:
仁宝的机器碰到不少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