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版块比较冷,我来给暖一下

楼主(2015-04-25):
如题,看到投影版块比较冷,基本没人发帖,那我就带动一下大家,发三个维修案例,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不要喷就好。
----------------------------------------------------------------------------------------------------------------------------
第一台:HiteVision  HT-D200 短焦机
故障:开机颜色模糊,亮度不够。
维修过程:机器是DLP类型的,像这种问题比较简单,直接清洗色轮和色轮上的传感器就OK啦。

-----------------------------------------------------------------------------------------------------------------------------
第二台:ASK S1290
故障:开机指示灯亮后,风扇转一下,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除尘清灰,查看风扇转不动,给风扇加油,装机测试OK。

---------------------------------------------------------------------------------------------------------------------------
第二台:ASK S1290
故障:开机后,灯泡亮后,一分钟左右关机
维修过程:拆出灯泡发现灯泡头上烧黑,更换灯泡,装机测试OK。
------------------------------------------------------------------------------------------------------------------------
维修总结:1、投影多数故障是图像暗不清楚,清洗光学镜片部分,及换灯泡基本都可以解决。
                2、开机通电后,自动关机的、一般为风扇或者某些传感器问题。
                3、开机通电后、灯泡点不亮、及亮后马上关机、一般故障为灯泡或者电灯板
--------------------------------------------------------------------------------------------------------------------------
最后上传张投影清灰神奇,(个人认为)感觉比用布擦洗效果好的多,还有就是拆装镜头与光学镜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顺便求ASK S1290投影按键已锁,清零的灯泡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设备清灰还要多加小心 ……风力太大

呵呵,看来你也经常用呀,风力确实大,清灰很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大屏普及了。。投影慢慢淡出

呵呵  我感觉先不会的,至少也要10年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学习学习,赞一个!

呵呵  你就不用学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 支架 也挺给力啊!

什么支架,我怎么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投影仪挺牛的,目前没干过学习了,。

呵呵  适当接一些利润远远超过笔记本核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NEC  NP-ME260X+   板坏了,有的修吗?

可以修呀,补休不久浪费了吗,你的这款机器也不错呀,修过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超喜欢空气压缩机。0.9MP压力超给力。贴纸都能吹跑!

嘻嘻  还没那么夸张,风力反正确实很给力

网友:
修的多,不会的可以发帖求助呀

网友:
说的很对,确实有这种问题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户丢这里不要了,贵族幼儿园的。自己拿回家用去

哪也可以呀,修出来自己用用还是很不错的呀,或者卖二手给客户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没修过,得好好学习一下。请问楼主维修时都有电路图吗?

至今还没用过电路图,因为修的都是机械故障,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维修案例对我们来 是一个非常好经验

可以理解你的回答,但是有灌水嫌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有没遇见过“投影仪无色彩,只显示黑白的图像”这种故障,还请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有没有拍下照片 、见过全白的是把LCD的排线没插的

网友A:
颜色淡,处理液晶片和光学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 支架 也挺给力啊!

没发现有多给力 呵呵

网友:
这么简单?????就不能细说一下?挺多机子修的!

网友:
还没修过投影,  不过看楼主的经验感觉还蛮好修的,  下次接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你也经常用呀,风力确实大,清灰很给力的

不仅要注意风力,还要注意有时候压缩机里面的水吹出来。

网友I:
这玩意没修过,得好好学习一下。请问楼主维修时都有电路图吗?

网友J:
这个维修案例对我们来 是一个非常好经验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至今还没用过电路图,因为修的都是机械故障,不是电路问题

请问楼主有没遇见过“投影仪无色彩,只显示黑白的图像”这种故障,还请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拍下照片 、见过全白的是把LCD的排线没插的

照片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淡,处理液晶片和光学镜片

谢谢,先去试试。

网友E:
这 支架 也挺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