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 n4050 开机一会自动掉电

楼主(2015-04-25):
戴尔灵越 n4050 开机一会自动掉电 检查了三散热问题  一切正常  还是不定时掉电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原因啊???

网友:
有可能啊。。。。

网友:
从做了一个系统  完美解决  谢谢

网友:
当然有可能了,重做系统吧。

网友:
掉电还有可能是系统 ?

网友:
掉电掉到多少,看电路跑吧?

网友:
解决了,系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