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小解 师傅进来下 请教问题啊

楼主(2015-04-25):
云南小解 师傅,这个 指针电流表 怎么接线 能详细点的图么

我的是 PS-202D 一个公司的 电源

谢谢!!!
显示背面跟这个一样一样

网友:
另外说下我的是 2A 的指针表!!

网友A:
什么意思呀,是有懂得用吗?

网友B:
指针电流表接在你的白线上就可以   一进一出就可以了   不用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呀,是有懂得用吗?

只有当事人 才看的懂 !!

我也给你说下吧, 我有个 可调直流电源, 但是 它的电流跟电压 都是数字的

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想在加个 指针的电流上去!

问题:现在我不知道 这个 指针表怎么 接线, 上面图片中 的指针表 你看到了吧, 他也是外接上去的,所以问 当事人 怎么接线, 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针电流表接在你的白线上就可以   一进一出就可以了   不用拆的

能指出 哪一个白线么 是在 主电路板 还是在 前面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能指出 哪一个白线么 是在 主电路板 还是在 前面板上!!

你的意思是 在接线柱上直接 串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有当事人 才看的懂 !!

我也给你说下吧, 我有个 可调直流电源, 但是 它的电流跟电压 都是数字的
...

应该串在输出电路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串在输出电路上吧

这一点, 我也知道, 昨天打开 机器看线路板了 , 目前分不出哪个是 输出 部分, 所以不敢下手!

网友:
不打开机器,串在外接线上也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 在接线柱上直接 串接??

对   在你的接线柱上+进电流表    电流表出来一根线就可以的

网友B:
不过你2a的电流表修笔记本应该会爆表的,笔记本的电流开机一般是2a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2a的电流表修笔记本应该会爆表的,笔记本的电流开机一般是2a以上的

嘿嘿~ 我测手机用, 所以 无问题, 现在考虑的是,直接接线柱接线准确度 是否有影响!

网友D:
维修电源上不是有数字式电流表吗?还接指针的干吗!指针的精度没有数字的高,另外那个指针表头分交、直流的,交流的不用分正、负极,直流的分,电流由正极入,负极出。电流表是串在电路回路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电源上不是有数字式电流表吗?还接指针的干吗!指针的精度没有数字的高,另外那个指针表头分交、直流的 ...

指针电流表 买的是直流表, 修手机 得看 电流的跳动!! 这个 比数字的 更直观!!

上面2位师傅都说 可以直接窜在接线柱就可以 ,回去实验下!!

网友:
这个是 实际问题 还必须实际操作才好办!!!

网友:
当事人 还么来 啊 !继续顶顶!

网友:
好吧 基本上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电流表接在你的白线上就可以   一进一出就可以了   不用拆的

老师  维修电源电流最大电流限制 空载怎么拧都不显示,  必须接上负载才能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接线柱上才是最简便的

老师  维修电源电流最大电流限制 空载怎么拧都不显示,  必须接上负载才能调吗?

网友:
老师  维修电源电流最大电流限制 空载怎么拧都不显示,  必须接上负载才能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老师  维修电源电流最大电流限制 空载怎么拧都不显示,  必须接上负载才能调吗?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拧到 最大 然后接负载吧!!

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是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拧到 最大 然后接负载吧!!

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是刚学习!

我还没舍得去买,

网友G:
要看你的表是哪一种  有的要并几欧电阻在表上在 串入输出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看你的表是哪一种  有的要并几欧电阻在表上在 串入输出回路

还没拆看有没有电阻 只知道量程 是2A ,
还是得回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  维修电源电流最大电流限制 空载怎么拧都不显示,  必须接上负载才能调吗?

短接正负极电流会到最大,调节调流旋钮就能调电流了

网友:
又学习了,  这个论坛 氛围不错!!

网友:
电流表要串联在用电器和电源之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