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7声报警 帮忙分析下啊

楼主(2015-04-25):
(图片)

网友A:
戴尔的7声报警应该是显卡吧!不妨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7声报警应该是显卡吧!不妨换一个显卡试试

七声报警一般都是北桥,八声报警才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声报警一般都是北桥,八声报警才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哦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
7声都是显卡吧

网友C:
7声   北桥   8声  显卡  或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多一点,干显卡先把

网友:
订了个CPU  在路上  明天试试

网友:
AMD的吧   AMD的机器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坏  有些加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有些必须要换

网友:
DELL这种ADC的芯片组的,就算换了北桥显卡都是很容易返修的劝楼主,换板不要在这板上浪费时间。换英特尔的芯片组吧

网友:
adc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有人修好过吗

网友:
我接了一台 叫8声 电流有两次跳变都2.2安了 还是不显示  吹了显卡也不行  准备上BGA 干一下

网友:
我这台是进水的,也是一样响七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多半是显卡那一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刚刷了BIOS,还是一样。现在恒温加热显卡中,有什么结果马上告诉大家。

网友:
ENVDD没有,并不能说明是显卡坏,它是从APU转换出来的,应该和显卡没关系,加焊APU看看,

网友D:
还有这个信号与桥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去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信号与桥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去动桥

APU ?  早换过了

网友:
bios也刷过了,还是七声响,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2015-06-06):
引用 网友C:
7声   北桥   8声  显卡  或屏

那4声是什么问题 4声停 3 4 秒钟 在响4声 一直重复

网友:
首先看电流跑马到哪个位置了   屏线接口松了也会报警的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你解决没有

网友:
北桥几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