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HP le1901lw暗屏

楼主(2015-04-25):
如题,LED背光不亮了,可见隐约图像,电源指示灯亮,检测LED灯条没问题,应该就是给LED供电那部分出了问题,之前没修理这此类屏,请高手指点,谢谢!
暗屏

网友:
升压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查下升压电路工作条件

网友:
不行就换个通用的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通用板测试一下,这样会有效的多

网友:
先检查升降电路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ni ky 你可以接改成短管的

网友:
led的话升压板贴片电容,和LED灯条接口坏的比较多,芯片坏的比较少,最好修起来不要改通用的

网友:
led灯没有问题的话就肯定是高压条的问题了 。如果是独立的话建议直接换高压。一体的话就不好弄了。建议改通用高压条

网友:
多数为没有把 12V电压升压到35V给发光2极管····可以查此芯片 VIN RT ENA 过流保护 没有升压也就是芯片没有输出脉冲方波给 场馆的G极而导致它 D S不能导通把12V电压接地从而电感没有存电,先找个芯片资料再入手查很简单的LED的无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