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简单维修两例

楼主(2015-04-25):
秒杀一
机器:ASUS k56cb  故障:触发后两秒掉电 电流到1.几安左右
检修:掉电一般见得比较多的是短路跟缺电压引起的,先大概检测
了一下各电感,没发现明显的短路,上电大致的测了各电压,发现除了集显供电以外,其它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因为掉电比较快,也许用万用表未必测的准,然后用示波器把cpu电压跟集显供电分别跟pm_slp_sus#做了一个对比,波波如下

分析:集显供电没出来,从而导致cpu电压先掉,在次就是整机掉电,一般情况不出集显供电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说得不对之处希望大家纠正
1.cpu本身引起的(因为这款机器是的cpu是焊在主板上的,以先
   不考虑它,不然我就先换它了)
2.cpu供电芯片本身引起的(因为cpu供电有出来,也先不考虑)
3.南桥
4.bios
还是先从简单的入手吧,毕竟华硕的bios坏得多,特别是新款的,去官网下了个bios,合成,刷上,再次上电,完美亮机,这个其实不需要示波器也可以秒的

秒杀2
机器:苹果 板号:k24 820-2530 故障:不触发
这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他跟我说的情况是这样的,机器不触发,ec跟南桥都被他加焊过,然后他就没招了,呵呵,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三板斧,不扯了!拿到机器,上电
电流:0.02两秒过后变0.03
看来机器是有触发动作了,打开时序图,首先测一下两个3.3v,分别是PP3V42_G3H_REG 和PP3V3_S5,都正常,继续测ec复位SMC_RESET_L,也正常,预料之中!接下来就要先判断一下是南桥引起的不触发还是ec引起的,直接戳PM_PWRBTN_L

有高低跳变,一般来说,ec有工作了,然后再戳SLP_S5_L,0V!smc有向南桥E-mail,而南桥却迟迟不肯回信,难道这信件中途被劫持了?还是南桥已挂,无法回信?好,目标锁定南桥,因为待机的那两个3.3都正常了,那么就直接检查它的心脏吧(晶振)

更换晶振~

换完以后,小南再次活蹦乱跳的,顿时充满了活力,上电池,开机

注意:为什要上电池再开机呢?因为这款苹果需要检测电池,也就是说battlow 信号要为高才能触发

很多维友说很想知道这bios是怎么合成的,其实论坛早就有很多帖子了比如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670-1-1.html,可是这位兄弟的帖子只被加了仅仅5分而已,说明很多人都已经会了的,还有很早以前的帖子,好像是《夜雨十三天》发的,好几种品牌的bios分离,合成!不过现在论坛优化搜索以后,我搜不出他的帖子

 会员11313042元2022-12-6 17:34

网友:
期待苹果的维修经过。

网友:
期待着楼主苹果本的精彩维修,不过我最想知道的是华硕的BIOS是怎么合成的呢?能否告知?

网友:
期待苹果的  我遇到好几个不触发的都没搞定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给力

网友:
楼主BIOS是怎么合成的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A:
BIOS合成是咋弄的啊   希望楼主透露下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是怎么合成的

网友C:
原因分析的很完美,但结果令人失落。

网友:
苹果的呢???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网友E:
示波器 我一直在用  只是很少用两个表笔

网友:
请刷新,刚刚写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 我一直在用  只是很少用两个表笔

用两个探针,修掉电的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ds1102e,很普通的,很低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分析的很完美,但结果令人失落。

对于每一个维修者来说,这都是最完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是怎么合成的

迅维论坛有教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合成是咋弄的啊   希望楼主透露下呗

把前面2M跟后面的合成,前面的一般是ec的,后面的是南桥!在asus官网下载的就是后面的,论坛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