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ER4750更换HM65后用一会就高温死机

楼主(2015-04-25):
笔记本开始是开不了机是经典通病的RTC供电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因为当是BGA脱焊加焊不行换了HM65现在开一会就死,确定是芯片问题了,用风枪对PCH一吹马上就死机,用风扇一直对芯片位置吹就一直不死,用正常,是什么原因呢?是芯片质量问题还是在做芯片的时候里面有短呢?功能都正常啊,在做芯片的时候碰偏了边上的个别电阻,大概应该是哪个位置我又装回去了,不会是因为没装对位吧,都是2K以上的电阻,哪位有这板的点位图吗我可以对下,应该不是这问题,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觉得是散热系统有问题。

网友:
什么温度高啊  cpu  显卡?

网友:
没太看懂你的意思,为什么电阻阻值变大,最后变成换HM65了呢?这个通病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A:
换南桥 好多机器都要刷BIOS 的     主板也要捆绑了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铜管不好了

网友:
先软 后硬 ···

网友:
楼主搞定了 吗  是不是你的桥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 好多机器都要刷BIOS 的     主板也要捆绑了

换桥和BIOS不匹配会高温吗?

网友A:
好多南桥都跟BIOS 都是配对的     换过南桥  就要更新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南桥都跟BIOS 都是配对的     换过南桥  就要更新BIOS

我更新了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更新了BIOS啊

是在官网更新的